Fanuc机器人指令

楼主(2020-09-18):
Fanuc 机器人使用如下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Wait  DI[1]=ON+TIMEOUT,LBL[1]

         LBL[1]

     Wait DI[1]=ON TimeOut,LBL[1]

     LBL[1]

 这两种表达形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Wait  DI[1]=ON+TIMEOUT,LBL[1]

         LBL[1]

等待他的上升沿信号,等不到就超时跳转

Wait DI[1]=ON TimeOut,LBL[1]

     LBL[1]

等待开的信号,等不到超时跳转

网友B:
发那科机器人吗

网友C:
+是上升沿的意思吗?

网友D(2020-11-02):
请参考手册。。。

网友E:
等待上升信号,超时就跳转变迁,

直到等到信号,超时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