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怎么写数据功能码06地址6000

楼主(2020-09-18):
INTOUCH与变频器通讯,可以读数据,但不能写,地址是6000,功能码06,这个地址怎么写啊,求大神解

网友A:
地址6000,这个是16进制还是10进制?

网友A:
6000代表寄存器实际地址还是寄存器编号?

还要看看intouch中是以寄存器实际地址寻址还是以寄存器编号寻址?

网友A:
6000如果是实际地址、且intouch中也是以实际地址寻址,则可直接填写,选择4区寄存器即可

6000如果是实际地址、intouch中是以寄存器编号寻址,则需要在6000基础上加1,才是寄存器编号

6000如果是寄存器编号、intouch中是以实际地址寻址,则需要在6000基础上减1,才是寄存器实际地址

楼主:
都试了不行,6000是实际地址,换成10进制的24577,写在424577,但在串口通讯监控到功能码仍然是03功能码,5002的数据是对的,用420483可直接读到,功能码是03,现在想往变频器里写个数据一直实现不了,调试时无法将功能码改为06,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了不行,6000是实际地址,换成10进制的24577,写在424577,但在串口通讯监控到功能码仍然是03功能码,5002的数据是对的,用420483可直接读到,功能码是03,现在想往变频器里写个...

单个保持寄存器写时,功能码不就是06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你变频器手册截图,6000是实际地址的,而且是16进制

监控一下软件,看看软件是否输出06功能码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看了你变频器手册截图,6000是实际地址的,而且是16进制监控一下软件,看看软件是否输出06功能码的命令

软件输出是01 03 6000怎么也改不到01 06

网友B:
地址是6000?试试406000

网友B:
看了下你下面的图片,类似西门子里与变频通讯的报文,你那给变频模拟量地址应当是6001或6002,你试试406001或306001,具体的记不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地址是6000?试试406000

6000是16进制,你要用寄存器编号,那是不是也要先把6000换算为10进制之后,再加上400001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菜鸟上路_43"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看了你变频器手册截图,6000是实际地址的,而且是16进制监控一下软件,看看软件是否输出06功能码的命令    ...

要在软件上执行写操作,才会输出01 06 60 00......这样的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菜鸟上路_43"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看了你变频器手册截图,6000是实际地址的,而且是16进制监控一下软件,看看软件是否输出06功能码的命令    ...

比如做一个按钮,当按钮按下时执行一个脚本,对6000这个寄存器赋值1或者2等等,然后再观察输出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看了你变频器手册截图,6000是实际地址的,而且是16进制监控一下软件,看看软件是否输出06功能码的命令    ...比如做一个按钮,当按钮按下时执行一个脚本,对6000这个寄存器赋值1或者2等等,然后再观察输出命令。

我做了一个数据链接,可读可写的,往里面输入1,代码还是01 03.读5002的数据可以的,证明换成4打头的地址加1就可以了,但是写数据指令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内容: 地址是6000?试试4060006000是16进制,你要用寄存器编号,那是不是也要先把6000换算为10进制之后,再加上400001呢?!

是的,就是换算的地址424577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看了你变频器手册截图,6000是实际地址的,而且是16进制监控一下软件,看看软件是否输出06功能码的命令    ...比如做一个按钮,当按钮按下时执行一个脚本,对6000这个寄存器赋值1或者2等等,然后再观察输出命令。     内容的回复:我做了一个数据链接,可读可写的,往里面输入1,代码还是01 03.读5002的数据可以的,证明换成4打头的地址加1就可以了,但是写数据指令就不行,

脚本的下午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菜鸟上路_43"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菜鸟上路_43"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看了你变频器手册截图,...

定时输出01 03 60 00这类报文是对的,因为你这个变量设置成可读可写的话,肯定会循环输出这个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没积分"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内容: 地址是6000?试试4060006000是16进制,你要用寄存器编号,那是不是也要先把6000换算为10进制之后,再加...

你这么换算是对的,因为监控出来的报文是01 03 60 0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菜鸟上路_43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菜鸟上路_43"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菜鸟上路_43" 的回复,发表在5楼       ...

对!试试脚本,对这个6000H变量进行写操作,看看会不会有06功能码输出?前提这个变量读写属性是可读可写

楼主:
脚本试了,下来的功能码是01 10 60 00,整数和浮点都试了,都是这个代码,变频器好像没有10多寄存器写,只有06代码,wonderware 有这个代码吗

        -----------------------------------------------------------------

楼主:
脚本试了,

楼主:
下来的是10功能码,但变频器是06功能码

楼主:
INTOUCH支持06功能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来的是10功能码,但变频器是06功能码

你把看到的报文发给我看看,按道理说如果你写单路保持寄存器的话,一般情况下功能码是06,而非10,但是也不排除写单路保持寄存器时的功能码被开发人员设置为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TOUCH支持06功能码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上位机软件,常用的Modbus的01 02 03 04 05 0F 10这几个功能码都应该支持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TOUCH支持06功能码吗

你看看变频器手册,变频器按道理说06和10功能码应该都支持的,否则如果上位机要连续写多个保持寄存器,那么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来的是10功能码,但变频器是06功能码

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变频器,就是说测试一下写单路保持寄存器,看看用10功能码时,变频器是否正常返回、动作。

楼主:
捕获.PNG看了下变频器手册,只看到0306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变频器手册,只看到030607

变频器手册能不能发给我看看。

另外上位机软件你看看设置,应该可以输出06功能码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

确认了,变频器确实不支持10功能码,那么就要看看上位机软件能不能输出06功能码了,实在不行就得找个中间转换装置转一下。

楼主:
中间装置是什么,软件吗

        -----------------------------------------------------------------

楼主:
中间装置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装置是什么,软件吗

单片机开发板也可以做中间装置,或者你更换上位机软件、或者更换变频器 、或者该其他控制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按钮后串口

这个上位机设备组态时有没有什么写保持寄存器功能码选择的选项呢?你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菜鸟上路_43" 的回复,发表在34楼        内容: 点按钮后串口这个上位机设备组态时有没有什么写保持寄存器功能码选择的选项呢?你再仔细看看。...



没有哦,不行换个软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6楼        对内容: 【引用 "菜鸟上路_43" 的回复,发表在34楼        内容: 点按钮后串口这个上位机设备组态时有没有什么写保持寄存器功能码选择的选项...

组态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