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伺服控制位置递减

楼主(2020-09-18):
大佬们,我现在想实现用伺服位置逐层递减,计数器每加一,位置就+10mm。

求大佬们指点,谢谢!

网友A:
相对位置?

网友B:
计数的数值乘以加的位置(10mm)放在寄存器中,伺服起始位置再加上它就是每次增加的位置,换算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