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昆仑通态进WinCE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20-09-18):
近日摆摊收了一个mcgsTpc触屏TPC7062KD,学习下。

该屏通电可以下载工程,但无WinCE密码,尝试N次也不行,还有什么方法进入WindowsCE系统设置?

谢谢!

网友A:
重启触摸屏时会显示进度条,这时点击进度条,会进入触摸屏属性设置界面

楼主:
yyy.jpg缺的正是这个密码!

网友B:
应该要jiemi吧

网友C:
打400,问问MCGS客服怎么说。

网友D:
建议恢复出厂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恢复出厂设定值



问题是没有“恢复出厂值”的设置?

WinCE系统正在学习如何重装。

还没有WinCE!

网友E:
有个U盘进系统包放到U盘里面,插上触摸屏操作能进到触摸屏根目录,然后到hardisk/mcgsbin/user,将里面setup复制到USB hardisk(也就是你U盘),拔出U盘然后插上电脑,打开这个文件就是触摸屏密码

网友F(2020-11-25):
我也想知道!

网友G(2020-12-29):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