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里的这个是啥

楼主(2020-09-18):
大家有知道电控箱里的这个是啥,百度半天也没搜到

网友A:
接线端子。这个是连接零线的,中间有一个连接片,这样一点就可以接出4根线。

网友A:
已经看到端子上的标签是N,怎么还不知道是零线呢?

网友B:
接线端子,带短接片,N标签代表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