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T模块(AB与西门子通讯)的疑惑

楼主(2020-09-18):
最近有一个升级改造的项目,用户使用了AB1756系列PLC作为主站,10个西门子C7系列plc作为从站,使用SST模块通过profibus dp协议通讯,然后现在用户想改造几个从站,plc换成AB的,然后AB的plc直接就可以使用Ethernet通讯了,但是SST模块的配置是10个从站的数据读写,现在去掉几个从站,SST模块内部的配置需要删掉这几个从站吗?还是说不需要动也可以正常读写其余几个从站?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大佬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你的程序怎么写的,你虽然配置了10个从站,但是你实际上面没有安装10个从站,那么你的通讯是能正常巡行。但如果你的程序写了报警停止就该另说。个人意见,不那么重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