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往复程序求助

楼主(2020-09-19):
帮忙一下,这个程怎样写

网友A:
看到这个心里第一感觉是,哪个没脑子的出的这种题?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如果真想实现,解决方案固件就在变频器频率设定上,固定频率走每到三个位置的任意位置,动作时间均清零,动作之后计时(因为默认变频器频率是固定的),时间乘以速度就是位移,这样计算出每次停的大概位置,一旦触发回出料位信号,则计算出当前距离出料口位置,计算好25s走需要多大频率刚好走完。大概思路就是这样,仅供参考!

网友B:
这个最简单的逻辑程序了,楼主你这是课程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简单的逻辑程序了,楼主你这是课程设计吗?



真的简单吗!!!!,小车运行时不固定位置,要25秒后停在出料位置

网友C:
只要时间满足就可以了还是也要距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最简单的逻辑程序了,楼主你这是课程设计吗?】进行回复:        ----------------------------------...



提前到位置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re"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最简单的逻辑程序了,楼主你这是课程设计吗?】进行回复:        ----...



关键25秒难控制,有6个方向。最关键的按出料按钮后不能停,小车的料要堆积出来,25秒到出料限位才行。

网友E:
感觉能达到控制要求的方法也只有像7楼说的那样了。

网友F:
装一个位置编码器 完事

网友G:
7楼正解

网友H:
电机换成伺服,给你精确到毫秒

楼主:
不是出题目,实际设备需要这个动作,设备环境不是特别好,不必要装编码器,25秒 有1左右误差没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思路了。

楼主:
 我发的是小车往复,实际设备上面不是小车,但是设备就是这个动作顺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出题目,实际设备需要这个动作,设备环境不是特别好,不必要装编码器,25秒 有1左右误差没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思路了。...



7楼的方法不行吗?

启动时,给定一个变频器的方向信号,作为初始化信号。

取3个限位的上升沿传送不同数值给数据寄存器,然后根据数据寄存器的当前值和变频器的运转方向就能确定设备在哪个区间朝着哪个方向移动。

不过这样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检测到某一个限位的输入信号后才能允许出料。

网友I:
14楼方法可行

我再详细说说,按下【i0.0】小车启动,在没有碰到左右限位时,按下出料【i0.5】可设置成立即停止或无效。

假如小车先碰到右限位,小车开始朝着左限位方向运行同时计时t1,当按下出料【i0.5】时,会有两种情况:

1、t1<20【小车在出料位置和右限位之间】

   t2=20-t1【小车到出料位置时间】

   t3=(25-t2)/2【小车越过出料位置继续行驶时间】

   总结一下:当按下【i0.5】后,小车继续行驶t2+t3,然后反向行驶t3时间

2、t1>20【小车在出料位置和左限位之间】

   t4=t1-20【小车返回出料位置时间】

   t5=(25-t4)/2【小车继续行驶时间】

   总结一下:当按下【i0.5】后,小车继续行驶t5,然后反向行驶t4+t5时间

当碰到左限位,也按照这个方法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J:
课程设计不再此套路

网友K:
典型的寻原点问题。 关键是你为什么要准时25秒 是你的下一步动作必须要在25秒动作吗? 那你只管在寻原点结束后输出个上升沿触发下一步动作就行啊    你这个25秒要求加上变频器固定频率控制就是个大大的悖论  标记下有更好思路我来学习

网友L:
这个很难吗,尝试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典型的寻原点问题。 关键是你为什么要准时25秒 是你的下一步动作必须要在25秒动作吗? 那你只管在寻原点结束后输出个上升沿触发下一步动作就行啊    你这个25秒要求加上变频器固定频率控制就是个大大的...



要求25秒到原位,原因提前25秒提前报警,提醒操作工人准备出料,小车每次装的东西要等量,

网友M(2020-11-04):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心里第一感觉是,哪个没脑子的出的这种题?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如果真想实现,解决方案固件就在变频器频率设定上,固定频率走每到三个位置的任意位置,动作时间均清零,动作之后计时(因为默认变频器频率是...



虽然你的方案很正确实用,但是人家就是一玩家啊,和我们实干家根本不是一路人

网友N:
楼主现有的3个限位往复时间最长50秒,所以你可以在两侧的中间位置加装2到4个位置标志限位。

程序就是小车往复程序,不是很难。标志限位安装以后你应该就会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