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承的润滑方式

楼主(2020-09-19):
主轴轴承的润滑方式有哪些?广东主轴供应商恒兴隆小编就跟大家分享分享

1、轴承洗净后填充润滑脂的顺序

润滑脂填充方法不同,会产生初期磨合运转时的升温不稳定、异常升温、初期磨合时间长、甚至发生烧伤等现象。因此必须根据使用条件,采用适当的润滑脂及适当的填充量来进行正确填充。

(1)填充前的确认事项

确认轴承内部没有残余异物。建议对于高速主轴用轴承,应先清洗、脱脂,再填充润滑脂。

其他的应用时,也建议先清除附着在轴承内部的防锈油。

(2)填充润滑脂时

为填充适量的润滑脂,建议使用注脂器。最好使用使用可读填充数的注脂器。

(3)润滑脂填充量

精密轴承润滑脂填充量推荐值:

高速主轴用角接触球轴承,空间容积的15%士20%

高速主轴用圆柱滚子轴承,空间容积的10%?%

电机用球轴承,空间容积的20%~-30%

2、球轴承的润滑脂填充方式

(1)在各个球之间,均匀地填充润滑脂。如果是外圈引导的酚醛树脂保持架,建议在保持架引导面也薄薄地涂上润滑脂。

(2)用手转动轴承,使润滑脂均匀地进入滚道面、保持架内部、各个球之间、引导面等各处,使润滑脂充满轴承内部空间。

3、圆柱滚子轴承的润滑脂填充方法

(1)将填充量的80%的润滑脂,均匀地涂在滚子的滚动面上。这时,建议保持架内侧部不要涂抹太多润滑脂。保持架内侧的润滑脂,在初期磨合运转阶段,较难扩散,会使温升增高,也会延长磨合运转时间。

(2)滚子滚道面的润滑脂将会扩散到滚子的端面、保持架与滚子的接触部位,以及兜孔部入口处,使润滑脂均匀地分布到轴承整体。

(3)将填充量20%的润滑脂,均匀薄薄地涂在将安装进轴承座的外圈滚道面上。

网友A(2021-08-19):
可以试试微量油气润滑,

优点:通过气流带走热量,减小主轴热长量

woerner油气润滑可减小滚珠阻力,提高主轴转速

woerner油气润滑系统,搭配油雾传感器,可监测润滑管路中 润滑油的含量是否充足

高速流动的油气可带走轴承内圈的热量,

水冷系统存在密封圈老化 渗水,腐蚀主轴,

油脂润滑适用于低转速,经济型主轴和电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