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历史报表如何做到用信号触发就自动记录?

楼主(2020-09-19):
(图片)

楼主:
欢迎大家来一同讨论,今天搞了一天都没研究出来

网友A:
已我之前项目做得压力数据记录为例:

SQL访问管理器-表格模板与记录体已经添加

  1. 先定义一个变量,例如

  2. 命令语言-事件命令语言添加-

  3. 写入事件命令

网友B:
调用报表函数ReportSetCellValue(ReportName,  Row, Col,Value),当PLC给出信号,则用这个函数进行数据写入报表中,然后再进行一个CSV格式文件的存储,调用函数:ReportSaveAs。具体函数用法可以参考软件帮助文档的函数手册。

网友C:
在事件命令里定义,当事件触发时ReportSaveAs(Load_report1,Load_filename1);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D(2020-12-20):
是的,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最快了。

网友E(2022-12-04):
前两条语言测试了,是将数据写入到数据库中,后两条语言在这里面是做什么用的。后面两条语言可以在报表中使用,把报表导出。但这两条语言能把数据库中的数据导出为xls文件格式吗。或者有什么方法把数据库中的数据导出为xls格式的文件

网友F(2023-02-08):
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