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H520使用AH15SCM-5A报错问题求助

楼主(2020-09-19):
使用的是用户自定义通讯协议UD_Link,模块总报错但是不影响使用,错误代码16#A002,设定错误或者通讯失败。由于一直存在这个错误,导致PLC一段时间就会停机一次,需要重新run下CPU。由于可以正常接收到数据,设置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最近遇到这个问题很困扰,没找到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企业微信截图_1600501945499.png故障灯就闪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外部有干扰造成的

楼主:
有没有大佬关注一下,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部有干扰造成的



这个也不排除,因位模块是装在远程背板的,和CPU有点距离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各位大神求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