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7有些程序块打不开,怎样操作?

楼主(2020-09-19):
怎样设置程序隐藏?别人写的程序只能显示一部分,现在想改没办法改。还有的程序块打不开,e有没有高手解答下。

网友A:
程序块做了保护措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块做了保护措施了吧!



是的,但是不知怎么解开,我现在只能看到一部分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程序块做了保护措施了吧!】进行回复:        ---------------------------------------------...

jiemi就不好弄了吧,看看块的功能,如果知道,可以自己尝试编写。

网友B:
程序少了有没有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少了有没有显示什么?



有一些公共程序,但在文件树里没有显示,不知原来工程师怎么加的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程序少了有没有显示什么?】进行回复:        --------------------------------------...



用的哪个软件?可以上传程序看看吗?

网友C:
知道怎么调用接口就可以了    别人没有义务开放所有源代码

网友D:
不是厂商的公共程序,都是可以解开的,有需要联系

网友E:
没看明白哪里不能打开

网友F:
别人写了保护就是不要你看,估计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厂商的公共程序,都是可以解开的,有需要联系



我想<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话,需要多少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