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控制连接线方法

楼主(2020-09-20):
汇川伺服驱动器5个连在一起(第一个伺服CN3插根网线接到PLC    CAN4插条网线接到第二个伺服的CN3插口  第二个伺服的CN4端口插根网线到第三个伺服的CN3插口以此类推到第五个)这是什么接法,那这样的接法,伺服的CN1(IO控制端口还需要接PLC吗,还是说所有开始都不需要接线到PLC的Y端上就可以控制移动了)

网友A:
第一个伺服CN3插根网线接到PLC    CAN4插条网线接到第二个伺服的CN3插口  第二个伺服的CN4端口插根网线到第三个伺服的CN3插口以此类推到第五个

这是以太网吧,好像是

网友B:
这是485通信,我们也常这样用,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控制模式?速度和转矩模式的参数很多都可以通过通讯地址改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485通信,我们也常这样用,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控制模式?速度和转矩模式的参数很多都可以通过通讯地址改写即可。

这个可以用在位置控制模式上吗,那每个伺服CN1上的脉冲端口还需要接到PLC上去吗

网友C:
汇川有2种控制伺服驱动器方式:普通脉冲+方向与总线控制;

总线控制方式有2种:CANLINK,EtherCAT;其中EtherCAT就是网线连接的,应该就是顶楼这种接线方式......

EtherCAT连接不需要环形,地址就是从第一个模块开始往后排列,很简单

网友D:
得看你用什么方式了,通讯方式还是普通脉冲,每个方式都不一样的,控制也不一样,新手还是建议走普通脉冲方式,比较稳当,熟悉控制在上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这是485通信,我们也常这样用,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控制模式?速度和转矩模式的参数很多都可以通过通讯地址改写即可。     内容的回复:这个可以用在位置控制模式上吗,...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有个参数可以改写脉冲,应该是步进量脉冲吧,用简单控制还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这是485通信,我们也常这样用,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控制模式?速度和转矩模式的参数很多都可以通过通讯地址改写即可。     内容的回复:这个可以用在位置控制模式上吗,...



只要一个伺服接上就行,通过通讯设置好相应参数就可以改写其他伺服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川有2种控制伺服驱动器方式:普通脉冲+方向与总线控制;总线控制方式有2种:CANLINK,EtherCAT;其中EtherCAT就是网线连接的,应该就是顶楼这种接线方式......EtherCAT连接不需要环形,地址就是从第一个模块开始往后排列,很简单

硬件上的外部连接就是说第一个伺服的485输入端口接到PLC 458通讯端口上   然后第一个伺服的485输出端接第二个伺服485输入端,这样以此类推,   那它还有一个插头本来是用来接普通脉冲PLC端口Y输出端的那个插头还需要接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吗,还是说不需要接了,直接是485通讯线(网线)就可以控制移动了

网友E:
这是走通讯的,直接编写程序。对于IO端口,看需求有极限和原点

网友F:
要看伺服的型号的    汇川 EtherCAT   can  485 都有可能呢

走通讯 cn1 可以不用接线

网友G(2022-04-27):
引用 网友F:
要看伺服的型号的    汇川 EtherCAT   can  485 都有可能呢      走通讯 cn1 可以不用接线

原点和极限要接吧

网友H:
你这个应该是总线控制模式了,类似于西门子1200控制V90 PN伺服一样,网线就是手拉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