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软启动的问题,还是机械的问题?

楼主(2020-09-20):
前几天公司一套大型破碎机(电动机400KW)要测试交付客户。测试过程遇到以下问题,请大家各抒己见展开技术性讨论。不针对所谓的国产和进口货,仅仅讨论技术性话题!

软启动为500KW在线式软启动器。拖动400KW三相异步鼠笼式电动机,电动机额定电流705安培,电压380V,频率50HZ,标准的电动机参数。

第一天测试。

因为公司有一台600KVA发电机,尝试使用看能否成功(当然发电机容量不够大哦)。

启动以后,破碎机皮带轮+飞轮可以缓慢运转,随着时间增加,但是速度上不去。软启动显示电流约为2100左右(电流启动限制为2.8时候)很快发电机熄火(发电机过小)。

测试失败!

第二天更换为1000KVA发电机测试。

启动以后,破碎机皮带轮+飞轮可以缓慢运转,随着时间增加,但是速度上不去。软启动显示电流约为2800左右(电流启动限制为3.2时候).中间有一个瞬间电流突然增加到3100左右,速度忽然加速,但是有突然放缓下来。速度基本维持在速度增加瞬间前样子,电流维持2800左右下不来了。

经过多次启动后,电动机发热严重,软启动器也很烫,电缆线也有发热现象。

后来给软启动器厂家技术沟通。依据厂家指导:恢复出厂值,电流从1到4倍之间尝试启动。结果都是一样!

最后厂家似乎下了一剂猛药,经过指导处理。似乎是全压启动模式,电流瞬间达到5000左右,此刻发电机电源断路器跳闸了。启动速度比以前快了许多,但是最终没有启动成功。

说明一点:无论是第一天测试,还是第二天测试。拿掉皮带,只启动电动机都可以启动呱呱叫。

联系厂家说没有什么好办法,要拆下返厂检测问题。

前天开车把软启动器拉倒厂家,说检测没有问题,只是把驱动板换了一下,看再次测试能否OK?

昨天软启动器已经返回公司,准备再次测试,不知道能否成功?

诸位讨论看看,是软启动自身问题,还是机械负载问题,还是机械安装问题?

讨论有奖;每人30积分等你拿!

网友A:
破碎机轴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样负载不适合软启动器。

软启动器就是晶闸管移相可设置调压方式,实现电动机启动,带负载能力弱。又因为,发电机容量小,即使是1000KVA也不能正常启动400KW电机。1500KVA发电机能勉强启动。在超过发电机额定电流以后,发电机的电压降增加,也是造成启动转矩小的原因之一。

网友C:
A软启动器就是100000%的垃圾,下述技术参数为证:

1、软启动器工作原理:软启动器是对电源进行波形切割处理达到等效降压作用,而波形切割后的电源等效于基波电源与高次谐波的集合体(如果连这点简单电气物理知识都不知道的,你就是废物,不屑为伍,你也没有任何资格来技术论坛说话),电源基波产生的是正转矩,也就是电机的动力,高次谐波产生的是负序转矩,也就是阻碍电机运行的反力矩!!这个是从物理原理技术证明软启动器是100000%的垃圾......,关键的原理都是证明是垃圾了,再多的申辩也是垃圾!!!!!

2、实际应用证明软启动器是垃圾中的垃圾。项目位于湖南长沙,软启动器启动排风机(至于软启动器品牌就不说了,免得说我打击某品牌),电机功率110KW电机额定电流206.4A。市电直接启动最大电流1156.4A,启动电流倍数大约5.5倍,启动时间25S,软启动器启动,设定启动电压80%(理论启动转矩倍数0.64),实际最大启动电流1420A,启动完成时间116秒,电机发出严重的电磁嗡嗡叫声,电机启动后严重发热......证明软启动器100000%的垃圾!!!!

网友D:
小点的软启(75KW)用过几次,比星三角安装简单,方便,效果还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估计还是设备结构所致,更换主板后还是老样子。

网友E:
机械负载的特性问题,限制启动电流,电机电压就降低,启动转矩有可能达不到,那就把限制的启动电流放开点试试。

网友F:
所谓启动是指惯性负载,在启动阶段由于转动惯量大,使得电机电流倍增,当惯性负载达到额定转速时,电机电流减小至接近额定值。如果该机械负载不属于惯性负载(粘滞性负载),则电机电流可能会持续在较大电流状态下。

网友C:
颚式破碎机属于冲击式变扭矩负载,为了降低冲击倍数采用大飞轮做储能缓冲,回程负载与全挤压负载时其扭矩比大约在15~35左右(不加飞轮缓冲的话其扭矩比可超过350,维基百科有介绍,国内资料不全请翻墙查看),这种颚式破碎机、球磨机等等属于重载型启动负载,说句不好听的想用垃圾产品软启动器来启动完全不可能(除非软启动器根本不做波形切割全压启动,那样软启动器还有存在价值吗),

网友G:
这是软起弊端啊,启动转矩小,如果增大启动电压,冲击电流还变大了, 还是换变频吧

要经济点,还是用离合器切换,先用高扭矩的小电机 带动负载先转起来,然后切到大电机带负载

网友B:
熊弟还是一如既往的直爽。不过,别太极端,软起还是有诸多应用的,性能还行。

如果说变频器能代替软起,道理呢?就电机启动说,原理上没区别,都是采用半导体器件对电源波形的“切割”。

大家注意,楼主电机启动的条件是1000KVA发电机。如果是市电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H:
所谓机电不分家,不管是机械安装或是电气参数设置问题,反正都是问题

网友I:
最后检查出来是什么问题没?欢迎及时跟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后检查出来是什么问题没?欢迎及时跟进哈

这几天云南曲靖出差,下周测试。测试结果及时反馈到论坛。

网友J:
请不要走极端,软启动器还是有他的优势,选型或设置不当肯定无法正常运行。所谓垃圾的话还是慎重别讲,全球工业界都认可的一种电气驱动方式肯定不会仅仅是垃圾。当然,我们一直用的是较好的品牌,但软启动器确实有局限,无法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