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个转台的模板程序,

楼主(2020-09-20):
想写一个转台的模板程序,  要求就是转台的工位可以随便加(4工位,6工位,8工位的这种),每站的动作不包括在模板内,根据项目情况自己写然后调用即可,  这中间的数据传输任何实现?转台如何控制?    请教大神的思路。。。。。。。。。。。。。。。。。。。。。。

网友A:
伙计,你是这段时间第二个问转台控制的,根据你的问题,看出来你还是不熟,不如先练练基本功,再搞这些所谓的万能程序吧,提示一下,转台的控制,抛去伺服或者DD马达的调用,最多10步就可以搞定,可以做个32加工位的程序,任意屏蔽和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伙计,你是这段时间第二个问转台控制的,根据你的问题,看出来你还是不熟,不如先练练基本功,再搞这些所谓的万能程序吧,提示一下,转台的控制,抛去伺服或者DD马达的调用,最多10步就可以搞定,可以做个32加...



求大神指教!!!!!!!!!!!!!!!!!!好的思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