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提示成功,人机为什么不成功

楼主(2020-09-21):
电脑上提示都很顺利的成功了,我人机这里却不行,都空了进不去

网友A(2020-11-26):
是不是忘记设置主画面了?

网友B(2021-02-23):
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C(2021-10-07):
第一个加载的画面有问题吧,指定一个带导航的页面,不然切换的空白页面就看不到了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能有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