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伺服送料机维修与保养注意事项

楼主(2020-09-21):
为了确保三合一伺服送料机长期稳定安全的作业,充分发挥出其高效、节能的性能,定期的保养、点检与维修是必不可少的。正确的点检和维修不仅能保证操作人员在冲压作业中的安全,也能延长三合一伺服送料机的寿命,最大化发挥其使用价值。在三合一伺服送料机点检、维修未开始之前,为了防止他人的误操作,请在三合一伺服送料机控制台上挂上[禁止操作]的牌子。点检、维修要根据三合一伺服送料机说明书中的要领认真进行。同时在点检、维修开始前对安全再度确认,并注意一下几点注意事项:

1、正确的进行三合一伺服送料机的点检与维修:

①请勿自我进行三合一伺服送料机说明书里记载的点检·维修内容以外的作业。

②停止冲压生产线设备的运转,确认安全事项之后才能进行点检·维修作业。

2、请使用三合一伺服送料机正品零件:

①更换零件时请使用正品零件。

②非正品零件极有可能造成三合一伺服送料机损坏,影响整体精度、性能及使用寿命,请务必注意。

3、请悬挂“点检·维修中”“禁止运转”的警告牌:

①开始点检·维修作业前,请在三合一伺服送料机控制台的开关、冲压机侧的开关上挂上“点检·维修中”“禁止操作”的警告牌。

②维修作业中,其他人如果不留神进行了运转操作,有可能会引发重大的人身安全事故。

4、润滑用油脂请使三合一伺服送料机标识牌上指定的油脂:

①使用的油脂类要使用指定黏度的、干净的油脂。

②要保持油脂干净,清洗油脂管嘴。

5、放掉内压后再对三合一伺服送料机空压系统相关的部位进行维修:

①对空气系统进行维修时,请务必放掉内部的气压后再进行。

②拆卸气管插头及配管等时,不放掉空气系统内部的气压的话,压缩空气就会喷出,有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③进行拆卸配管等维修作业时,请务必按照以下的顺序来放掉气压后再进行维修作业:

a.关闭三合一伺服送料机气源供应开关,切断气源供应。

b.让气缸动作几次,放掉气缸内的气压。

c.确认压力计的指标指向“0”位。

6、请勿用电弧焊接来进行三合一伺服送料机及维修作业:

①用电弧焊接来维修,受焊接电流影响,三合一伺服送料机上的电子零件会损坏,还可能引起火灾。

7、点检·维修后的注意事项:

①点检·维修结束后,请确认三合一伺服送料机控制面板上的各种显示是否都是正常的状态。

8、关于三合一伺服送料机电气零件的更换周期:

①送料机伺服驱动器由于劣化,其容量会降低,为防止故障引起的二次灾害,请每5年左右更换一次,另外,绝对不要分解·修理伺服驱动器。

②送料机电磁接触器及继电器是有机械·电气寿命的,为防止故障引发问题,请每5年左右更换一次。

DC24V稳压电源在电路上都使用滤波电容器,随使用年限增加其容量会降低,为防止故障引发问题,请每5年左右更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