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组态页面切换

楼主(2020-09-21):
海为PLC组态  为什么写脚本的时候子画面无法关闭

function fun1()

{

Window.ShowByNo(3,true,false);

}

function fun2()

{

//window.close(3);

Window.PopClose(3);

}

if($海为PLC_1.M1056 !== 0)

{

Common.SetTimeout(fun1, 10);

}

else

{

Common.SetTimeout(fun2, 10);

}

例如这样的程序  程序运行时可以弹出来   但是关闭的时候子画面并不关闭

网友A:
可以把你做的例子附录发上来,到时候我也下载看看。或者把你的要求发上来,有空的时候给你做一个例子分享

网友B(2020-11-15):
$海为PLC_1.M1056是布尔型变量,0,是数值型变量,所以采用   !==   进行比较时,既要比较数值,又要比较类型,因为类型不同,结果始终为真,把 0 换成 false,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