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T数据类型的用法

楼主(2020-09-21):
有时为了方便,先创建一个udt(和创建db块一样),写好数据结构。

然后,在创建db块时,如果需要可以插入建好的udt(输入个name,类型输入udt的名字,比如udt1),如果切换到数据视图,即可看到原先创建的udt的结构了。

有时需要建立多个数据块,但数据块的结构,数据类型都是一样的,但又不能在同一个数据块中保存,这时可以先建一个UDT,通过UDT再创建其余的几个块。

举例来说,你需要控制10个电机,它们的属性都是基本相同的:如“正转(BOOL)”、“反转(BOOL)”、“速度(INT)”、“加速度(INT)”、“减速度(INT)”等,如果程序中你需要用到这些属性,那么你可能需要为10个电机都建立这些变量,如果是单独建立,你就需要建立10*5=50个变量;如果你用UDT来处理,那就简单多了:

先定义一个UDT,名字是MOTOR,里面添加上面所说的2个BOOL变量和3个INT变量(当然有需要可以添加其它数据类型的变量),然后建一个DB块,在里面建立10个变量M1~M10,数据类型就是MOTOR,保存后你会发现这10个变量都包括以上的几个属性,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在程序中使用了。

也就是说UDT的作用就是方便编程者的,对于程序的运行而言不是必需的.从数据类型的角度来说,UDT甚至不会被PLC直接接受.UDT更像是对DB结构的注释!

如何在博途里使用UDT?

1、 在项目树中>PLC数据类型中双击添加新数据类型

2、 对新建的数据类型重命名,如UDT

3、 在UDT中添加要用的变量,编译保存。

4、 新建一个全局DB块-DB1,并在DB块中添加名称M1等,数据类型为'UDT',注意数据类型要与之前新建的数据类型名称相同。

5、 新建一个FB块-FB1,在FB1的接口中按如图所示添加,注意在InOut接口中添加的名称为M的变量的数据类型为UDT。

6、 在FB1中编写如下程序,编译保存,使FB的接口与UDT中的数据建立联系。

7、 在DB1中调用FB1,在M接口选择'DB1',然后选择'M1'。

8、 多次调用FB2时,改变M接口即可。

网友A(2021-01-11):
解释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