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首次IP地址分配失败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9-21):
AB--PLC首次IP地址分配失败的解决办法

AB的PLC 在初次设置IP地址时,可参考点击跳转进行设置。

在设置中,点击禁止动态IP分配DHCP时,会出现报错的情况,针对此情况,可采取附件中的方法进行设置。

经测试,在WIN7 和 WIN10下可行。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具体什么型号的PLC呢?Micro8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具体什么型号的PLC呢?Micro850?



这里介绍的方法是针对CompactLogixControlLogix控制器。

网友D:
首先感谢楼主的整理分享,话说用BootP-DHCP Tool工具,有时候也不行的,前段时间弄1769,遇到过一次,死活不行,折腾好几天,其实还有更加简单底层的方法,还不需要设置这么多步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感谢楼主的整理分享,话说用BootP-DHCP Tool工具,有时候也不行的,前段时间弄1769,遇到过一次,死活不行,折腾好几天,其实还有更加简单底层的方法,还不需要设置这么多步骤...



我们也是折腾好久,慢慢分析才找出原因。您有好的办法也分享下,避免让更多的人走弯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6666,厉害厉害

网友G(2021-07-18):
mark 一下,172.16.10.x广播段

网友H:
这里介绍的方法是针对CompactLogixControlLogix控制器。

网友I(2021-10-16):
谢谢,模块用这个可以吗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AB的资料比较少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K(2022-06-13):
死骗子,不就网上抄的

网友L(2023-04-23):
这个很有用啊,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M(2025-07-30):
也是遇到一个ET IO 模块怎么设都搞不定 静态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