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speedpak功能处理大型装配体(二)

楼主(2020-09-21):
SolidWorks speedpak 功能处理大型装配体(二)

关键字:solidworks  speedpak 南京 东岱 大型装配体

在处理大型装配体的,我们solidworks 有专门的大型装配体功能,但是有时候模型即使使用大型装配体也还是慢的,且有时候我们不一定非要把每一个零件、特征全部显示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speedpak功能,这个功能上期已经有一篇文章了,这期主要讲一下操作技巧。

首先,这个speedpak的功能是在装配体中用的,所以先打开装配体——找到配置——右击默认的配置——添加speedpak

根据设计树的功能选择相对应的面、实体、曲线。。。

Speedpak编辑完成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完整的装配体,但是我们在鼠标放到装配体上面时,就可以看到鼠标周围是有透明的圆形,模型只会显示我们想显示的部分。

并且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设计树也是空白的,就是在打开模型的不计算里面的特征,所以在打开模型的时候会很快速。

如果要想修改模型,切换成原来的配置就好了。

SpeedPak 在不丢失参考的情况下生成装配体的简化配置。 操作大型的复杂装配体时,使用 SpeedPak 配置可以显著提高处理装配体及其工程图时的操作性能。处理大型的复杂装配体时,装配体性能的提高最为明显。

楼主:
这个功能很不错的

网友A:
 分享的不错,会持续关注的

网友B:
真不错,很实用,还会继续关注的,谢谢分享!

网友C:
打开大型装配体的好功能!

网友D:
非常有用的功能,感谢分享

网友E:
很实用,提高了效率

网友F:
这个功能还是很方便于我们进行装配体的设计的

网友G:
不错,正需要这个

网友H:
SolidWorks处理大装配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I:
SolidWorks处理大装配越来越厉害了。janson888

网友J:
处理大型装配体速度快

网友K:
使用SpeedPak配置可以显著提高处理装配体及其I程图时的操作性能。处理大型的复杂装配体时,装配体性能的提高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