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变送器的接线方式你真的了解吗?

楼主(2020-09-21):
横河变送器的接线方式很多客户不知道如何做才是正确的操作方法,其实横河变送器接线对了是非常重要的,会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其实横河变送器的接线方式有三种,下面具体来看看。

一、横河变送器接线方式为:

①四线制: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一般用于功率较大的横河变送器设备。对DCS来说,此信号为有源信号。

②两线制:直流电源(DC 24V)通过两根线向现场的横河变送器变换器供电,同时这两根线又是输出信号(4~20mA)的传输线。对于DCS来说,此两线制属于无源信号。

③三线制:横河变送器两根传输信号,另外一根提供供电。三线制就是电源正极用一根线,信号正极用一根线,电源负极和信负极共用一根线。供电电压大多为DC 24V,输出信号为DC4-20mA。

二、横河变送器安装方法

①直接安装方式:横河变送器通常带1/2NPT外螺纹接头,另一端引压管上一般有对焊式内螺纹接头,如1/2NPT内螺纹-φ14,直接拧紧即可。

②螺纹直接安装

如果信号接入过程中,由安全栅对现场仪表供电,虽然只有两根线,对于DCS也属于四线制仪表,有源信号。

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设置工艺管道的下半部与工艺管道的水平中心线成0度~45度夹角的范围内。

测量蒸汽压力时,取压点应设置在工艺管道的上半部以及下半部与工艺管道水平中心线成0度~45度夹角的范围内。

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点应设置在工艺管道的上半部。

③管竖直安装

横河变送器表头一般安装高度为1.2~1.4M左右,若低于或者高于安装地点,若影响较大则需要进行零位迁移。另外根据测量介质特性,可选择加个隔离罐和蒸汽保温。

横河变送器的接线方式很多客户不知道如何做才是正确的操作方法,其实横河变送器接线对了是非常重要的,会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其实横河变送器的接线方式有三种,下面具体来看看。

一、横河变送器接线方式为:

①四线制: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一般用于功率较大的横河变送器设备。对DCS来说,此信号为有源信号。

②两线制:直流电源(DC 24V)通过两根线向现场的横河变送器变换器供电,同时这两根线又是输出信号(4~20mA)的传输线。对于DCS来说,此两线制属于无源信号。

③三线制:横河变送器两根传输信号,另外一根提供供电。三线制就是电源正极用一根线,信号正极用一根线,电源负极和信负极共用一根线。供电电压大多为DC 24V,输出信号为DC4-20mA。

二、横河变送器安装方法

①直接安装方式:横河变送器通常带1/2NPT外螺纹接头,另一端引压管上一般有对焊式内螺纹接头,如1/2NPT内螺纹-φ14,直接拧紧即可。

②螺纹直接安装

如果信号接入过程中,由安全栅对现场仪表供电,虽然只有两根线,对于DCS也属于四线制仪表,有源信号。

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设置工艺管道的下半部与工艺管道的水平中心线成0度~45度夹角的范围内。

测量蒸汽压力时,取压点应设置在工艺管道的上半部以及下半部与工艺管道水平中心线成0度~45度夹角的范围内。

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点应设置在工艺管道的上半部。

③管竖直安装

横河变送器表头一般安装高度为1.2~1.4M左右,若低于或者高于安装地点,若影响较大则需要进行零位迁移。另外根据测量介质特性,可选择加个隔离罐和蒸汽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