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变送器压力指示不正确如何轻松应对

楼主(2020-09-21):
横河变送器压力指示不正确应对措施:

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横河变送器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解决办法: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2、横河变送器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解决办法:设备外壳接地

3、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解决办法: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4、横河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解决办法: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横河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横河变送器供电电压-12V)/(0.02A)Ω

5、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解决办法: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6、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横河变送器的量程一致解决办法: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横河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7、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解决办法: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横河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横河变送器的输入。

8、横河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横河变送器供电电压-12V)/(0.02A)Ω

解决办法: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9、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解决办法:如果开路则:a、不能再带其他负载;b、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10、横河变送器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解决办法: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1、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解决办法: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