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基础常识

楼主(2020-09-21):
1、变压器铭牌上标明△/ Y0―11表示什么意思?

答:根据变压器一次线圈和二次线圈的连接方式不同,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线电压的相角不同。变压器△/ Y0―11表示该变压器两个线电压的相角差为330°在习惯上以时钟表示法即11点钟。

2、电源变压器的一次和二 次往往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线圈,如线圈的同极性端标志遗失,可用什么方法来鉴别?

答:电源变压器各线圈的同极性端通常用符号“*”标明。如标记遗失,可用实验的方法来鉴别。先把一个低压线圈和另一个低压线圈的任意一端,再将任意高压线圈接上电源,用电压表测量两个低压线圈剩下两端的电压,。如测得的电压是两个低压线圈电压之和则表明相连的两端不是同极性如测得的电压为两者之差,则表明相连的那两端是同极性的。高压线圈极性的鉴定方法可以依此类推。

3、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如过分大于额定电压时,对变压器有什么影响?

答:一般变压器在额定时磁通密度已较高,铁心已趋于饱和;如输入电压再过分大于额定电压,会引起铁心过分饱和,以致输出电压波形发生变形,使其含有很大的高次谐波分量,,造成输出电压幅值增大,并使线圈绝缘容易损坏。同时磁通密度增高使铁损增加,空载电流相应增大,造成变压器发热,并影响电网功率因数,因此,变压器的输入电压一般不容许超过额定电压的5%。

4、变压器是静止的电器,但在运行中都会发出嗡嗡声,为什么?

答:当变压器线圈接入50赫交流电时,在铁心中也产生50赫磁通。由于磁通的变化,使铁心的硅钢片也相应地产生振动,即使夹紧,也会产生50赫振动的嗡嗡声。但只要这种声音没有加重,也没有别的杂音,都是正常现象。

5、电力变压器铁心的穿心夹紧螺栓,为什么要与铁心绝缘?

答:变压器的铁心是用硅钢片组成的。为了减少铁心涡流损耗,硅钢片间是相互绝缘的,如果铁心穿心螺栓与铁心不绝缘,势必在螺栓处引起短路,使铁心涡流损耗增大。

6、为何大变压器中的绕组系用盘形而不用桶形?

答:因为大变压器的短路电流较大,短路产生的应力也较大,盘形绕组可以加较多的支撑物不致使线圈变形。大变压器的发热量较大,盘形绕组的油通路较多,散热较好,桶形绕组只有高低压之间的油路,散热较差。所以大变压器的绕组都采用盘形。

7、大容量变压器的线圈为什么要换位?

答:大容量变压器的线圈要换位的原因是:①由于这类变压器的线圈常用好几根导线并绕,因为线圈的直径大,在里圈和外圈导线的长度要差很多,所以每根导线长度长短不一。换位可使每根导线的长短一致,保证线圈电阻平衡。②里圈和外圈的导线由于所在的磁场位置不一,电抗值也不同。换位可是导线在磁场中位置相似,以减少线圈的附加损耗。

8、变压器的线圈都是浸在变压器油中运行的,因此变压器的线圈可以不浸漆处理吗?

答:变压器的绝缘在部分是纸、纸板、棉纱等,在浸油后其绝缘性能在有改进。因此只从变压器的绝缘要求来看,变压器经过真空干燥后浸渍变压器油,能够达到很高的绝缘电压。但是,变压器线圈浸漆后,漆膜使线圈形成一体,增加了机械强度,并且固化的浸渍漆的导电能力增加,改善了变压器的散热。浸漆后绝缘性能又进一步提高。所以,从全面要求来看,变压器线圈应该浸漆处理。

9、为何变电所中变压器瓷套管的母线连接之间装有一个可挠性连接装置?

答:这是因为母线是固定的,而变压器的位置可能因检修等原因而稍有移动,同时母线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能,装置了可挠性连接装置以后,就可使母线和变压器的相对位置稍有变动时,不致产生很大的应力而损坏变压器瓷套管。

10、为什么电力变压器的分接头通常装在高压侧,而有装在低压侧?

答:由于低压侧电流比高压侧大得多,因此,分接头所需的导线面积和分接开关的尺寸应相应增加。这样,不仅引出线接头不方便,而且装设地位也得加大。铁心式变压器的低压线圈在内侧,要从低压侧引出分接头比较困难。同时,一般低压绕组的匝数比高压绕组少,因此,分接头电压除非是一匝感应电压的整数倍,否则有能正确地取用分接头电压。所以,一般电力变压器的分接头,都装设在高压侧。

11、用在大电流接地系统中的电力变压器的中的电力变压器的中线套管,采用绝缘水平较低的套管行不行?

答:用于大电流接地系统的电力变压器,其中线始终保持零电位(只有在某些故障情况下例外),但因运行方式的需要,不能经常直接与地相连,因此可以采用较低绝缘水平的套管。这样做可以降低造价。但是这样做以后,电力变压器就不能按其额定电压等级进行预防性绝缘耐压试验,因为在线圈加压时,中性点与引出线有同样的电位。因而变压器的可靠性在预防性试验中不能得到充分考验。

12、电力变压器的散热管为什么要用扁管而不用圆管?

答:扁管的散热面积与圆管相等时,扁管内所装的绝缘油比圆管少。即扁管的单位散热面积的用油量比圆管少,也就是说,扁管比圆管用较少的油可以达到同样的散热效果。因此,现在的变压器散热管都采用扁管而不用圆管。

13、为了补充运行中变压器的油损耗,是否可以任意添入不同牌号的变压器油进行混合使用?

答:当运行中的变压器需要补充变压器油时,首先应查明原变压器使用油的种类,然后添入相同牌号的变压器油,因为不同种类的变压器油是不能随意混合的。有时侯两种不同牌号的变压器需要混合使用时(譬如在找不到同类油种时)首先应了解二种油的物理性质如比重、粘度、凝固点、闪点等是否相近。然后,再进行安定度试验,即将二种油取样按需要配合的比例混合,混合后放在容器内一个月,观察其变化;如未生成任何沉淀物,且混合后的油又能达到绝缘油的标准,即可使用。

14、变压器吊心检查时,线圈外露时间为什么不能过长?

答:变压器心子吊出时间过长,由于线圈的绝缘材料吸潮性能很强,吸收了空气中的大量水分会使绝缘性能降低。为了不使潮气侵入变压器,在铁心吊出时能使线圈温度高于周围温度,并且尽快地检修,且不宜在阴雨天气操作。根据变压器运行规程规定,心子在空气中停留时间:干燥天气(空气的相对湿度不超过65%)为16小时;潮湿天气(空气相对湿润不超过75%)为12小时。

15、绝缘油为何不仅要求电气强度,还要求酸价不能超过一定数值?

答:因为当酸价超过一定数值时,在变压器中的绝缘油对固体介质即绝缘材料的腐蚀较为严重,而造成绝缘材料的损坏,严重地影响变压器的寿命,这是不允许的。

16、为何在有些大型变压器中,油枕的空隙与防爆管空隙有一管相连?

答:这是为了避免变压器温度剧烈升高或降低时造成防爆管气压过大而损坏;或防爆管与油枕的油面不一到而使瓦斯继电器误动作。

17、在安装有瓦斯继电器的变压器时,应该是水平安装还是倾斜安装?

答:在安装有瓦斯继电器的变压器时,应该倾斜安装,倾斜方向如图所示,即装有油枕的一边应较高,使其顶盖沿瓦斯继电器方向有1-1.5%的升高坡度。这样可使变压器内发生的瓦斯易于跑向油枕,从而促使瓦斯继电器正确、可靠地动作。

18、变压器,其次级线圈有两个绕组,它的极性都不知道,现在要把这两个绕组并联,怎样方能避免发生短路?

答:把两个绕组的任一头连接起来,用电压表测量未连接的两端上的电压。例如,接连2和3而测量出的电压为两个次级电压之和,说明这样接法时两绕组是串联的,必须更换接线。如果测量出来的电压等于零,说明这样接是正确的,空出来的两头可以接起来并联运用。

19、两台同样的Y/Y-12型三相变压器初级侧并联,次级侧未并联,问第一台变压器次级侧A相与第2台变压器次级B相间有无电压?如两台变压器次级侧中心点都接地则有无电压?

答:两台变压器次级未并联,无电的连系,因而第1台变压器次级侧A相与第2台变压器次级B相间无电压。如两台变压器二次侧中点皆接地,则次级有了电的连系,此时则有电压了,其电压大小等于同一台变压器A、B相间电压。

20、为什么大容量三相变压器的原边或副边总有一方接成△?

答:当变压器接成Y/Y时,各相励磁电流的3次谐波分量在无中线的星形接法中无法通过,此时励磁电流仍保持近似正弦波,而由于变压器铁心磁路的非线性,主磁通将出现3次谐波分量。由于各相3次谐波磁通大小相等,相位相同,因此不能通过铁心闭合,只能工巧匠借助于油、油箱壁、铁轭等形成回路,如果在这些部件中产生涡流,引起局部发热,并且降低变压器的效率。所以容量较大和电压较高的三相变压器不宜采用Y/Y接法。

当线圈接△/Y时,原边励磁电流的3次谐波分量可以通过,于是主磁通可保持为正弦波而没有3次谐波分量。

当线圈接成Y/△时,原边励磁电流中的3次谐波虽然不能流通,在主磁路中产生3次谐波分量,但因副边为△接法,3次谐波电势将在△中产生3次谐波环流。原边没有相应的3次谐波电流与之平衡,故此环流就成为励磁性质的电流,此时,变压器的主磁通将由原边正弦波的励磁电流和副边的环流共同励磁,其效果与△/Y接法时完全一样。因此主磁通亦为正弦波而没有3次谐波分量。这样三相变压器采用△/Y或Y1/△接法后就不会产生因三次谐波涡流而引起的局部发热现象。

21、为什么变压器的空载试验可以测出铁损,而短路试验可以测出铜损?

答:变压器的铁损包括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在电源频率一定时,决定于铁心中磁感应强度的大小。变压器的铜损则主要决定于原副边线圈中电流的大小。

空载试验时,副边电流为零,原边空载电流很小,铜损可以忽略不计,而原边加的是额定电压,铁心中的磁感应强度为工作时的正常值,所以输入功率基本上消耗于铁损。短路试验时,原副边线圈中都是额定电流,而原边电源电压较低,铁心中的磁感应强度较小,铁损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输入功率基本上消耗于铜损。

22、为什么对110千伏及以上的变压器做交流耐压试验时,要在加热(60—70℃)后才进行?

答:由于在注入变压器油时,产生一些气泡,这些气泡可能附着在线圈上,即使良好的变压器,也会引起放电事故。而在加热状态下不但气泡可以除掉,同时与变压器实际运行的情况接近,这样对试验质量更可保证。

23、在运行中的变压器,能否根据发出的声音来判断?

答:变压器可以根据声音来判断情况。用木棒的一端放在变压器的油箱上,另一端则放耳朵边仔细听声音。如果是连续不断的“嗡嗡”声,比平时加重,就要检查电压和油温是否太高;若无异状,再检查铁心是否松动。当听到“兹兹” 声时,要检查套管表面是否有闪络现象,若无异状,再检查内部。当听到“必剥” 声时,要检查线圈之间或铁心与夹板间的绝缘情况是否有击穿现象。

24、当变压器外部联接的线路上,发生短路故障时,在变压器内部受到何种影响?

答:由于变压器外部短路故障,使线圈内部产生很大的机械应力(电动力),这种机械应力使线圈压缩,解除事故后应力也随着消失,这种过程使线圈有松弛现象,线圈的绝缘衬垫及垫板等也会松动甚至脱落。情况严重时,可使铁心夹紧螺丝的绝缘和线圈形状改变,松动或变形的线圈当重复受到机械应力作用后,可能损坏绝缘,造成匝间短路。

25、空载变压器拉闸、合闸次数过多对变压器有何影响?

答:空载变压器拉闸时,铁心中磁场恨快地消失,线圈中会因磁场的迅速变化而产生很高的电压,这样可能使变压器绝缘的薄弱处击穿。变压器合闸时可能产生较大的瞬时过电流,使线圈受到很大的机械应力而造成线圈变形、绝缘损坏。故空载变压器拉闸、合闸的次数过多会影响使用寿命。

26、为什么要监视变压器的温升?温升是否越低越好?

答:变压器的温升是重要的运行参数之一。温升过高,绝缘老化快,严重时变脆破裂,从而损坏变压器的线圈;另外,即使绝缘还没有损坏,但温升过高,绝缘材料的性能变坏,容易被高电压击穿,造成故障。因此,变电所值班员必须监视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度。但是变压器的温升不是越低越好,因为一定的绝缘等级的材料。允许在一定的温度下长期运行。

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根据绝缘所允许的温度确定下来的,在额定容量下,变压器可以连续运行。如果变压器温升过低,说明变压器轻载,材料没有充分利用,因此是不经济的。

27、为什么变压器的铁心必须接地,而且只能一点接地?

答:变压器运行时,铁心处在强电场中,具有很高的电位,如果不接地,势必与接地的油箱、铁轭等之间产生较高的电位差而导致放电现象,造成变压器事故。但若将铁心硅钢片几点接地,则硅钢片沿接地处形成涡流通路,使涡流损失加大,造成铁心局部发热,这也是不允许的。硅钢片之间虽然涂有绝缘漆,但其绝缘电阻较小,只能隔断涡流而不能阻止高压感应电流,故只要将一片硅钢片接地就相当于整个铁心都接地(俗称一点接地)。

28、三线圈变压器,当低压线圈无负荷开路运行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三线圈变压器,当低压线圈无负荷开路运行时,应注意由于静电感应对低压线圈绝缘可能有危害的问题。所以,在这种运行方式下,应将低压线圈的一相出线临时接地,如低压线圈原来装有阀型避雷器,则阀型避雷器可以保护这种静电感应的过电压,就用不着装临时接地了。

29、断路器开断带负荷的变压器和空载变压器时,在哪一种情况下,变压器产生过电压的可能性大?

答:断路器开断带负荷变压器的交流电路时,会产生较大的电弧,因此一般要在交变电流过零时才能切断电弧。此时变压器电感中的贮能为零;变压器对于地电容中微小的电能将通过电感迅速释放消失,故不容易产生过电压。

空载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幅值I0是很小的,只有额定电流的1—2%,因此有很强灭弧能力、能切断巨大短路电流的断路器,对于这样小的空载电流可在电流过零点之前强迫载断。此时电感中的储能不可能突变至零,将对变压器本身很小的电容充电,使I0急剧下降,电流变化速率很大,感应电势就可达很高的数值,因此断路器切断空载变压器时产生过电压的可能性较大。

30、有载调压器的分接开关要用两个动触头K1;K2,触头处还要串联电阻R。而普通的无载分接开关只有一个动触头且触头不串电阻,为什么?

答:有载调压是从变压器线圈中抽出若干个分头,通过分接开关,在带负载的情况下,从一个分接头倒换到另一个分接头,从而改变线圈匝数,达到调压上目的。在调压过程,若只用一个动触头,在连接着各分头的固定触头之间来回切换,必然引起电弧,电弧熄灭后会造成瞬时断电。如采用两个动触头,切换前动触头K1和K2都在2的分头上,切换时先把K1转到1分头上,然后才让K2和2断开,这样不会造成断电,K2也转到1的位置,完成切换。但在切换进程的瞬间要形成由2—K2—K1—1组成的回路,将产生相当大的环流,在K2从2断开时,会产生弧光,故在动触头中串联限流电阻R。

普通的无载分接开关,是在停电情况下进行切换的,切换过程中不存在断电和产生电弧的问题。因此只用一个动触头且不必串电阻。

31、为什么要采用变压器并联运行方式?怎样实现并联?

答:随着电网容量的增大,一台变压器的容量往往承担不了全部负载,而改换大容量的变压器又不经济,所以为了满足用户负荷的需要,将两台或更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此外,电网的负载一般随昼夜不同时间和一年不同季节而变化,如果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则在负载较小时,可以少投入几台,这样就可实现电网经济运行;同时,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可以轮流检修而不中断供电。

要实现两台或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1)变压比相等:如果变压比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则二者的副边将产生不同的电压,这个电压差会在两台变压器副边构成的回路中产生环流,严重时将烧坏变压器绕组。为了使并联的变压器安全运行,我国规定并联变压器的变压比差值不得超过0。5%(指分接开关置于同一档位的情况)。

(2)接线组别相同:如果接线组别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则二者的副边线电压相位不同,结果会在并联的副边电路中产生电压差,这个电压差将在两台变压器的副绕组中产生很大的环流,把变压器烧毁。

(3)短路电压(阻抗电压)相等:如果短路电压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则短路电压小的变压器容易过负荷,而短路电压大的变压器却不能满载。一般认为,并联变压器的短路电压相差不得超过10%。通常,应尽量设法提高短路电压大的变压器的副绕组电压或改变变压器分接头位置来调整变压器的短路电压,以使并联运行的变压器的容量能得到充分利用。

(4)容量比不超过3/1:由于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其阻抗相差较大,负荷分配极不平衡,同时从运行角度考虑,小容量变压器起不到备用作用,所以容量比不宜超过3/1。但是,在两台变压器均未超过额定负荷运行时,容量比可大于3/1。

32、怎样对变压器进行特殊巡视?

答:当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或天气突变时,值班人员应对变压器及其附属设备进行特殊巡视,巡视检查的重点是:

(1)当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应立即检查变压器系统有无爆裂、断脱、移位、变形、焦味、烧损、闪络、烟火和喷油等现象。

(2)下雪天气,应检查变压器引线接头部分有无落雪立即融化或蒸发冒气现象,导电部分有无积雪、冰柱。

(3)大风天气,应检查引线摆动情况和是否搭挂杂物。

(4)雷雨天气,应检查瓷套管有无放电闪络现象(大雾天气也应进行此项检查),以及避雷器放电记录器的动作情况。

(5)气温骤变时,应检查变压器的油位和油温是否正常,伸缩节导线和接头有无变形或发热现象。

33、怎样检修无载分接开关和有载分接开关?

答:变压器的分接开关,分无载分接开关和有载分接开关两种。下面先介绍无载分接开关的检修要点:

(1)将套在分接开关外面的纸绝缘套筒向上移动,检查分接开关的全部零部件,引线和绝缘和焊接是否良好,接头有无过热现象。如果缺陷轻微,,可直接处理;如果存在严重故障,应拆下处理或予以更换。

(2)用手按压或借助工具检查分接开关触头与接触柱之间的压力,其压力一般应为0.25—0.5Mpa,而且任何一个切换部位应有良好的接触。在检修时,重点检查经常处于运行中的切换部位,查看其有无过热现象,金属表面是否烧伤或变色.过热现象,大多由于分接开关的压力弹簧长时间运行,弹力下降造成的;如果只是某一分接头有此现象,一时又无备件替换,则可根据运行条件,改用其他分接触头运行或者将工作分接触头暂时焊住而成为固定连接,等有备器,再行更换,恢复运行。金属表面烧伤,常常是触头脏污或接触不良造成的,可用擦拭或打磨的方法使其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如果触头烧伤严重,无法修整,则应予以更换。

(3)检查分接头开关整体固定是否牢靠,其机械操作装置是否灵活,操作杆轴销等是否齐全、牢靠。

(4)用测量小电阻的电桥测试每一切换部位的接触电阻,一般应满足小于500微欧的技术规定;如发现某一部位的接触电阻不符合标准,应查明原因,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完成上述检查,消除缺陷并进行必要的测试,就可将分接开关置于预定的工作位置,不再切换,并做好该位置的试验记录。

目前我国生产的带负载调压的变压器有电抗式和电阻式两种分接开关。电抗式分接开关与变压器器身位于同一油箱内。电阻式分接开关,一般是在变压器油箱中独立隔开一个小油箱放置切换装置,小油箱与变压器的油不相通,它本身有贮油器,呼吸器和气体继电器等。

下面以电阻式分接开关为例,说明检修有载分接开关的要点:

(1)打开装有切换装置的小油箱的顶盖,拆开绕组抽头连接线和固定螺栓。

(2)取出有载分接开关的切换装置,查看引出线的焊接质量,螺栓连接是否松动,运行中有无烧伤和过热现象,引出线的绝缘是否损伤,开关动、静触头导电是否良好,有无烧毛现象。

(3)逐档切换,测试触头接触电阻,其值应小于500微欧。

(4)检查固定电阻有无断裂、损伤现象,测量其阻值有无变化,绝缘板是否损坏,并用兆欧表测量运行中的带电部分的绝缘电阻。

(5)检查转动轴与可动绝缘板固定板是否牢靠,机械转动部分的储能弹簧有无断裂现象,各传动轴、销子等机械零件是否跌落和损坏,蜗轮、蜗杆的齿是否过度磨损。

(6)对可逆电动机应进行解体检修。

(7)小油箱中的油,由于切换装置多次切换,被电弧烧伤而产生炭粒。为了保证油的散热性能和绝缘性能,应及时更换变质的油,并在注入新油以前,检查油箱有无渗、漏现象,同时清除箱底污染,杂物等。

检修完毕,应及时组装,然后进行电动机的通电试验和分接开关的切换试验。为了不使机 件受潮,分接开关暴露于空气中的时间不宜过长。

34、分接开关巡视检查项目有哪些?

答:(1)电压指示应规定电压偏差范围内;

(2)控制器电源指示灯显示正常;

(3)分接位置指示器应指不正确;

(4)分接开关储油柜的油位、油色、吸温器及其干燥剂均正常;

(5)分接开关及其附件各部位应无渗漏油;

(6)计数器动作正常,及时记录分接变换次数;

(7)电动机构箱内部应清洁,润滑油位正常,机构箱门关闭严密,防潮,防尘,防小动物密封良好;

(8)分接开关加热器应完好,并按要求及时投切。

35、切换开关的检查与维修有哪些?

答:(1)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松动;

(2)检查快速机构的主弹簧、复位弹簧、爪卡是否变形或断裂;

(3)检查各触头编织软连接线有无断股;

(4)检查切换开关动、静触头的烧损程度;

(5)检查过渡电阻是否有断裂,同时测量直流电阻,其阻值与产品出厂铭牌数据相比,其偏差值不大于+/—10%;

(6)测量每相单、双数与中性引出点间的回路电阻,其阻值应符合要求;

(7)测量切换动、静触头的动作顺序,全部动作顺序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36、怎样对运行中的变压器进行外部检查?

答:不停电对变压器进行外部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变压器的异常现象。检查时一般应检测以下几项:

(1)变压器油枕内和充油套管(如果充油套管的构造适于检查)内的油色,油面高度和有无渗、漏现象;油枕的集泥器内有无水和脏物,如果有,应打开底部塞子排出。

(2)变压器套管是否清洁,有无裂纹、放电痕迹和其他异常现象。

(3)变压器嗡嗡声的性质,响声是否增大,有无新的异常声响。

(4)变压器油箱的接地是否完好。

(5)电缆和母线有无异常情况。

(6)冷却装置的运行是否正常。

(7)变压器的油温高低。

(8)防爆管的隔膜是否完整;吸湿器内干燥剂是否吸潮至饱和状态。

(9)瓦斯继电器的油面高低和油门是否打开。

(10)如果变压器装于室内,则应检查门、窗是否完整,房屋是否漏雨,照明亮度是否足够,室温是否适宜。

此外,根据变压器的构造特点,还可进行其他有关项目的检查。

37、主变、单元变、启动变运行中巡视检查的项目有那些?

1)绕组温度及油温

2)油枕油位

3)呼吸器装置运行情况

4)氢气监测值

5)本体有无异常振动、声音及气味

6)变压器各部分有无渗、漏油现象

7)高压套管油位正常,裙边完好,无严重放电现象

8)冷却器油泵、风扇运行正常,油流指示正确

9)就地控制盘柜密封良好、无变形,窥视玻璃完好

10)变压器外壳、避雷器、及中性点接地装置完好

11)避雷器瓷裙完好,记数器数值有无变化

12)起动变高压充油电缆油压

38、怎样对变压器进行特殊巡视?

答:当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或天气突变时,值班人员应对变压器及其附属设备进行特殊巡视,巡视检查的重点是:

1)当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应立即检查变压器系统有无爆裂、断脱、移位、变形、焦味、烧损、闪络、烟火和喷油等现象。

2)下雪天气,应检查变压器引线接头部分有无落雪立即融化或蒸发冒气现象,导电部分有无积雪、冰柱。

3)大风天气,应检查引线摆动情况和是否搭挂杂物。

4)雷雨天气,应检查瓷套管有无放电闪络现象(大雾天气也应进行此项检查),以及避雷器放电记录器的动作情况。

5)气温骤变时,应检查变压器的油位和油温是否正常,伸缩节导线和接头有无变形或发热现象。

39、干式变巡视检查的项目有那些?

1)绕组温度

2)有无异常振动、声音及气味

2)变压器室门完好

40、电除尘整流变及一级循变的巡视项目有那些?

1)变压器油温

2)油枕油位

3)呼吸器内干燥剂颜色正常

4)本体有无异常振动、声音及气味

5)变压器各部分有无渗漏油

6)变压器外壳接地完好

7)变压器周围有无漏水及危及安全的杂物

41、怎样检修无载分接开关和有载分接开关?

答:变压器的分接开关,分无载分接开关和有载分接开关两种。下面先介绍无载分接开关的检修要点:

1)将套在分接开关外面的纸绝缘套筒向上移动,检查分接开关的全部零部件,引线和绝缘和焊接是否良好,接头有无过热现象。如果缺陷轻微,,可直接处理;如果存在严重故障,应拆下处理或予以更换。

2)用手按压或借助工具检查分接开关触头与接触柱之间的压力,其压力一般应为0。25—0。5Mpa,而且任何一个切换部位应有良好的接触.在检修时,重点检查经常处于运行中的切换部位,查看其有无过热现象,金属表面是否烧伤或变色.过热现象,大多由于分接开关的压力弹簧长时间运行,弹力下降造成的;

42、主变、单元变、启动变冷冻式呼吸器是利用什么原理制成的?

是利用半导体材料的温差电致冷效应的原理制成的

43、什么叫分裂变压器,什么叫分裂变压器的分裂系数?本厂那些地方采用分裂变压器?

变压器的线圈中有一个或几个线圈分裂成互不联系的几个分支,各个分支可以单独运行或同时运行,这种变压器叫分裂变压器。分裂阻抗与穿越阻抗的比值称分裂系数。本厂的单元变、启动变都采用的是分裂变压器。

44、分裂变压器有何优缺点?分裂变压器有几种运行方式?

1)能有效的增加阻抗,限制低压侧的短路电流,因而可以选用轻型开关设备及电缆,节省投资。

2)分裂变压器运行时,当一个低压线圈发生短路,另一低压线圈的母线电压降低很少,可以维持正常运行。

3)一个低压线圈负荷变化时引起正常母线电压波动对另一低压线圈几呼没有影响。

45、主变、厂高变、起动变压器各有什么作用?

主变的作用是将发电机出口电压升高把电能送到电力系统供给系统用户。

厂高变的作用是将发电机出口电压降低把电能送到厂用系统供给厂用负荷。

起动变的作用是将系统电压降低把电能送到厂用系统供给厂用负荷,在机组起动、停运或事故时使用。

46、变压器冷却装置的检修内容有那些?

1)检查冷却油泵及风扇电动机(包括声响、渗漏、震动、油路通畅及风叶有无变形等),并进行检修。

2)检查并清扫冷却装置的操作回路及自动起停装置的灵活性,消除存在的缺陷。

全面清扫冷却器散热管。

4)校验冷却装置表计。

47、变压器的短路损耗指的是什么?

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分有功部分和无功部分。有功部分是变压器原、副绕组的电阻通过电流时产生的损耗;无功部分主要是漏磁通产生的损耗。

48、变压器的不平衡电流指的是什么?由什么原因造成?

变压器的不平衡电流指的是三相变压器绕组之间的电流差。其原因主要是三相负载不一样造成的。

49、影响变压器油温的因素有那些?

影响变压器油温的因素有负荷的大小、气温的高低、冷却方式及冷却功率、油路畅通情况及油量的多少、箱壁散热面的大小。

50、什么是气相色普法?

气相色普法是近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物化分离分析方法,分析流程中,用气体做载气,把被分析的,具有不同特性的混合气体分离开并将其逐一定性和定量。这一分析的全过称叫做气相色普法。

51、不同类型的故障,气体组分中含有那些特色气体?

放电故障中,气体组分中含有一定量的乙炔;裸金属过热,气体组分中含有大量的烃类气体及较少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固体绝缘过热的故障,除产生氢,烃气体外,主要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成分。

52、怎样计算变压器效率?它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这差,称为变压器的功率损失(η),其计算式为

η=P2/P1×100%

式中P1为输入功率,千瓦;

P2为输出功率,千瓦。

变压器的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之差,称为变压器的功率损失,即铜损与铁损之和,其计算式为

P1=P2+△Pti+ △Pto

式中 △Pti为变压器铁损;

△Pto为变压器铜损。

于是η= P2/P1×100%= P2/(P2+△Pti+ △Pto)×100%

当电压一定时,铁损为常数,所以变压器的效率与铜损有关,而铜损

△Pto=I12R1+I22R2

式中 I1R1 分别为高压侧电流和高压绕组电阻;

I2R2分别为低压侧电流和低压绕组电阻。

这样,变压器的效率就与负载大小和负载性质有关。通常,变压器的效率是很高的(可达95—99%)。对于同一台变压器,负载小时,效率较低;当负载约为额定值的60%时,效率较高。

53、怎样计算变压器的相、线电流和相、线电压?

答:现以一台10/0.4千伏、Y/Y0-12接线、额定容量为400千伏。安的变压器为例,其相、线电压计算如下:

Se=√3 UeIe 或Se=3UφIφ

式中:Se为变压器的额定容量,KVA。Ue为线电压,KV。Ie为线电流,A。Uφ为相电压,V。Iφ为相电流,A。

根据上式可以看出:

一次线电流 Ie1= Se/(√3 Ue)=400/(√3 ×10)=23.1(A)

由于是Y形接线,相、线电流相等,即Ie=Iφ ,一次相电流Iφ1=23.1(A),

一次线电压=10KV。

一次相电压为:Uφ1= Ue1/√3 =10/√3 =5.8(KV)

二次线电流为:Ie2 = Se /(√3 )=400/(√3×0.4)=578(A)

二次相电流为:Iφ2=Ie2=578(A)

二次线电压为:Ue2=400(V)

二次相电压为:Uφ2= Ue2/√3 =400/√3 =231(V).

54、一台型号为SFPL—120000/220的变压器,其高压侧电压为242+2×2.5%KV,低压侧额定电压为10.5KV,线组别为YO/△-11,求高、低压侧额定相电流是多少?

解:I1X=I1e=Se/(√3 U1e)=120000/(√3 ×242)=286(A)

(高压侧为YO接线方式)

I2X= I2e/√3 = Se/(√3 U2e/√3 )= Se/(3 U2e)=120000/(3×10.5)=3810(A)

式中:

I1X、I2X—分别为变压器高、低压侧的额定相电流(A)

I1e、I2e—分别为变压器高、低压侧的额定电流(A)

U1e、U2e—分别为变压器高、低压侧的额定电压(A)

Se—变压器的额定容量(KVA)

55、一台接线组别为Y/△-11三相的变压器,,其额定电压为121KV/10.5KV,容量为120000KVA,求高、低压侧额定电流是多少?如将接线改为Y/Y-12时,其容量改变了吗?这时低压侧额定电流是多少,额定电压各为多少?

解:Y/△-11时:

Se=√3 I1e U1e

I1e= Se/(√3 U1e)=120000/(√3×121)≈573(A)

由于变压器效率非常高,在此计算机中可以看作无损耗,即

Se=√3 I2e U2e

I2e= Se/(√3 U2e)=120000/(√3×10.5)=6600(A)

将接线改为Y/Y-12时,其容量不变。

改为Y/Y-12时:

U‘2e=√3 U2e=√3 ×10.5=18.2(KV)

Y形接线时,线电压为相电压的√3 倍

I‘2e= Se/(√3 U‘2e)=120000/(√3 ×√3 ×10.5)=3810(A)

Se—变压器的额定容量(KVA)

I1e、I2e—分别为变压器Y/△-11时高、低压侧的额定电流(A)

U1e、U2e—分别为变压器Y/△-11时高、低压侧的额定电压(A)

I‘2e、U‘2e—分别为变压器Y/Y-12时高、低压侧的额定电流(A)和额定电压(A)。

网友A:
都是经验总结 ,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