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定义原点方法

楼主(2020-09-21):
请问信捷除了ZRN指令还有没有别的定义原点的方法, 例如欧姆龙PLC把当前脉冲数设置为0.

有的话请教请教怎么搞

楼主:
我想用绝对定位指令,但是自带的回原点指令总是出问题,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别的方法定义原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绝对定位指令,但是自带的回原点指令总是出问题,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别的方法定义原点...



ZRN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想用绝对定位指令,但是自带的回原点指令总是出问题,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别的方法定义原点...】进行回复:        -----------...



ZRN负方向回原点的时候是碰到原点就停下来,正方向回原点的时候是先完全经过原点,在反向返回停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想用绝对定位指令,但是自带的回原点指令总是出问题,所以想问问有没有...



这样动作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想用绝对定位指令,但是自带的回原点指令总是出问题,所以想问问有没有...



回零的时候可以自己写碰到极限反转,限位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想用绝...



首先我想让各个轴回原点不管是正向还是负向回都是一个样子,其次 我遇到过   向右走回原点,回到原点后它停在了原点的右侧,这样再次按了回原点 他就会向右走撞机了。

我现在使用的是手写的回原点程序,三个轴都是碰到原点信号后立马反向低速运行直到刚好离开原点, 这样不会出现停在原点另一侧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军仔"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王格...



回原点的程序逻辑可能不太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阿军仔"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王格...



如果万一操作工手欠,断电情况下将机构移至原点的右侧。。。。。。

所以说这样不是很保险,增加负限位检测或将原点感应检测移至最右侧,保证绝对不能出现机构在原点的右侧的情况,再用你现在的回原程序就保险了。看情况应该是XC系列,XD配置好不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阿军仔"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只用一个原点开关,不注意原点位置(比如直线运动200mm,原点开关装在中间100mm处,原点可能在,原点开关左边也可能在右边),不用正负限位XC就是这么个的逻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军仔"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王格...



原点传感器当另一边的限位,不然再加一个左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阿军仔"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王格"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好的,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