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相加的精度问题跪求

楼主(2020-09-21):
在mcgs嵌入版里 如何让两浮点数相加的值正确   菜鸟跪求方法

网友A:
mcgs里用的是32位浮点数, 两浮点数相加的值会不正确?没听说过啊。 具体遇到啥问题?举例说明下吧。

网友B:
有没有图片,数制只要正确了,应该就真确。你可以检查一下数制,还有就是有没有益出的情况,或者高低字节被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