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洪闸门应力测试研究

楼主(2020-09-22):
       根据相关规定,闸门应在运行6年以内,需进行第一次安全检测。应力测试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它是通过应变片安装在钢闸门各构件受力位置,来检测闸门各构件用例变化情况,为闸门整体性能和运行现状提供重要依据

某电站钢闸门已安全运行6年,现要进行启闭机安全检测。闸门均为弧形闸门。其中中孔泄洪闸门尺寸为5.5m*6.0m,设计水头48m,采用弧形闸门单吊点启闭;弧形闸门曲率半径为11.0m,支铰中心距底槛8.4m。闸门可局部开启运行,由一台2000/1000KN的液压启闭机操作。

应力测试操作方法

应变片布置

根据泄洪闸门结构和受力情况,此次试验共设置32个工作闸门,分布在闸门的主要受力构件上,测量主要构件的应力变化情况;应变片的布置要充分反映闸门各受力构件应力变化情况,依据设计规范要求,测点分别布置在主梁、边梁、面板及支臂上,以构件的最大弯矩或剪力作为检测控制截面,按照截面的受力特性确定贴片的具体位置和应变片的安装方向;并且在主梁控制截面的腹板与翼板的结合部位布片以便测定最大测弯应力。同时考虑到结构及荷载的对称性,测点都集中在中轴线一测上。

A. 纵梁翼缘。分别计算拉应力最大部分粘贴应变片,粘贴方向与纵梁轴向一致,其中3片应变片粘贴在上节门叶纵梁翼缘上;6片应变片粘贴在中节门叶纵梁翼缘上。

B. 横梁翼缘,分别计算拉应力最大部分粘贴应变片,粘贴方向与横梁轴向一致,中节门叶横梁翼缘上粘贴2片应变片。

C. 吊耳两侧。在吊耳孔正下方沿起吊方向粘贴应变片,粘贴方向与吊杆轴向一致,共4片应变片。

D. 面板,计算拉应力最大部位粘贴二向应变片,粘贴两个方向与主梁轴向一致或垂直,共2片二联应变花。

E. 支臂。在上下两个支臂腹板中部上粘贴应变片,粘贴方向与支臂轴向一致;上、下两个支臂共9片应变片。

F. 节点板,在上、下两个节点板中部上粘贴二向应变片,粘贴方向与支臂轴向一致或垂直;上、下两个节点板2片二联应变片。

应变片粘贴

1. 应变片筛选

贴片前,对待用的应变片进行外观检测和电阻值测量。观察敏感删有无锈斑、缺陷、是否排列整齐,基底和盖层有无损坏,引线是否完好。

2. 构件表面处理

在贴片之前,对钢闸门等金属构件,首先用磨光机清除被测表面防腐层、氧化层、镀锌层和污垢,并用细砂布磨光。打磨光洁度应达▽5左右。打磨完毕后,用划针轻轻划出贴片的确切位置。再用洁净棉纱或脱脂球蘸丙酮或其他挥发性溶剂对贴片部位进行反复擦洗,直至棉球上见不到污垢为止。

贴片

贴片工艺随用粘结剂不同而异,胶贴片的过程是,待清洗剂挥发后,先在贴片位置滴一点胶水,用应变片背面将胶水涂匀,然后用镊子调整应变片位置,定位后在应变片上垫一层聚乙烯薄膜,用手指轻轻挤压出多余的胶水和气泡,待胶水初步固化后即可松开。粘贴好的应变片应保证位置准确、粘贴牢固、胶层均匀、无气泡和整洁干净。

导线焊接和固定

粘结剂初步固化后,即可进行焊线。焊点应确保无虚焊、假焊现象。导线最好与试件固定牢固,防止试件运行时使应变片受力,导线两端应根据测点位置编号做好标记。

粘贴质量检查

贴片质量检查包括外观检查、电阻检测和绝缘电阻测量。外观检查主要观察贴片方位是否正确,应变片有无损伤,粘贴是否牢固和有无气泡等。测量电阻值可以检查有无断路、短路。绝缘电阻是最重要的受检指标。

与仪器连线

当应变片粘贴完成后,再与JHYC-W无线静态应变仪连接并固定好,记录好每个应变片在闸门上粘贴位置和在无线静态应变仪上的相应通道,打开电源开关。作业人员撤离到安全位置,通过无线通讯控制器进行数据接收。

以上就是泄洪闸门应力测试的过程,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可直接联系聚航科技,我们很愿意为您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