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艾默生变频器UnidriveSP系列中文说明书

楼主(2020-09-22):
Unidrive SP 表面安装式 - 高性能通用交流驱动器

0.37kW - 132kW (0.5hp - 200hp)

200V / 400V / 575V / 690V

Unidrive SP 表面安装式是标准的交流输入、交流输出驱动器,适合安装在驱动控制柜内。该驱动器易于安装和调试,能用于各种不同的应用场合。Unidrive SP 能配置运行在下列模式下:

·         开环压/频比模式

·         开环矢量模式

·         开环转子磁通控制 (RFC) 模式

·         闭环矢量模式

·         同步永磁电机 / 无刷伺服电机的伺服模式

艾默生CT驱动器,Unidrive SP系列,销售与维修中心:
SP1201SP1202SP1203SP1204SP2201SP2202SP2203SP3201SP3202

SP1401SP1402SP1403SP1404SP1405SP1406

SP2401SP2402SP2403SP3401SP3402SP3403SP4401SP4402SP4403SP5401SP5402

SPMA1401,SPMA1402

SPMC1402,SPMC2402,SPMU1402,SPMU2402,SPMC1601,SPMC1602,SPMU1601,SPMU1602,

SPMD1401,SPMD1402,SPMD1403,SPMD1404,

SPMD1601,SPMD1602,SPMD1603,SPMD1604,

SP0401,SP0402,SP0403,SP0404,SP0405

 特点

广泛的系统集成能力

Unidrive SP提供广泛的系统集成能力,每个驱动器可选择安装三个选件模块,允许您选择您所需要的集成自动化/运动控制、连接和I/O。。

高性能电机控制

Unidrive SP被广泛应用于要求高动态响应、高电机控制性能的苛刻应用中,范围涵盖从汽车测试台应用到高速制造机械设备应用。

备用电源,供不间断运行使用

备用电源,确保驱动器时刻处于准备运行状态,无需启动程序并且对于重要设备能提供安全备用。

·         控制用的24Vdc输入 - 允许Unidrive SP控制电路在交流电源断电时能继续工作。这将使现场总线模块、应用模块和编码器能继续运行。

·         48-96Vdc电源输入 - 允许驱动器的功率持续输出以控制电机,通常用于紧急备用情况下,如在供电电源故障期间将电梯移动至安全出口。

柔性电力系统 - 更低的谐波含量

在存储有大量机械能的应用中,驱动器必须能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以控制电机的速度。Unidrive SP可将多余能量返回到共享的直流母线或交流电源。优势包括:

·         节能

·         正弦形的输入电流(谐波含量低)

·         单位或可控的输入功率因数

板载PLC

Unidrive SP具有一个内置的可编程控制器。它配置采用易于使用的梯形逻辑程序编辑器,适于在简单的驱动器控制应用中取代继电器逻辑或微型PLC

简单的参数备份和拷贝

Smartcard是一个存储器,随每个Unidrive SP提供,用于备份参数集和PLC程序并可将它们从一个驱动器拷贝到另一个驱动器。

·         参数和程序存储

·         简化驱动器的维护和调试过程

·         相似配置设备的快速设置

·         设备升级参数或程序可以存储在Smartcard上,然后寄给客户进行安装

集成的制动电阻

Unidrive SP当框架尺寸为02时,具有可选的安装在散热器上的制动电阻。这种布置简化了安装过程并且无需额外的安装空间。

灵活安装

Unidrive SP表面安装式驱动器能进行面板安装或散热器进行透壁安装,使得热量散发在外部空间。这将减少驱动器控制柜内的温升。驱动器随附IP54 (NEMA 12)安装套件作为标准配件。IP54 (NEMA 12)防护等级的散热器风扇则是作为选件可选。这种安装方法允许驱动器装在更小尺寸的柜体内,并减少对通风的需要。

安全功能作为标准配备

Unidrive SPSafe Torque Off (STO),是一个功能性的安全措施,符合EN/IEC 61800-5-2 SIL 3并作为标准配置内置于驱动器中。当启用了Safe Torque Off安全转矩禁用功能时,驱动器输出完全停止。

·         BGIA TüV认证

·         使驱动器成为机器安全系统的一部分

·         降低用户在机器安全控制器上的设计成本,该控制器必须符合EN/IEC 62061SIL 3EN ISO 13849-1PL eEN 954-1类别3和用于电梯的EN 81-1的标准。

·         省掉一个或更多个接触器

·         省掉反馈校验装置

·         驱动器能持续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