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为什么测量不准?

楼主(2020-09-22):
嗨,这里是工控小管家,最近小管家看上了质量流量计板块,忍不住跟大家分享,本期带来的是使用质量流量计时会遇到的问题,测量不准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哪些排查,一起康康吧。

1、振动对质量流量计准确度的影响。处理方法:避免振动干扰,如果实在无法避免,应采取隔离措施,使流量计与振动干扰源隔离。

2、电磁干扰对质量流量计准确度的影响。处理方法:质量流量计安装时应远离大型变压器、电动机等产生较大磁场的设备。

3、压力变化对质量流量计准确度的影响。处理方法:对于输转压力变化大及贸易交接的油品,需在流量计下游安装压力变送器,以软件的方式实时的进行压力补偿。

4、油品中含有气体对质量流量计准确度的影响。处理方法:a.改善油品的工况条件,使其含有的气泡尽可能均匀分布,达到流量计正常计量的要求;b.质量流量计上游安装消气器,尽量减少气液混合现象;c.严格按照质量流量计安装规范安装:测量油品介质流量管朝下安装

5、温度变化对质量流量计准确度的影响。处理方法:a.温度对流量计测量管金属弹性的影响可以通过设定温度校正系数解决;b.温度对零点稳定度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在操作温度状况下,对质量流量计进行现场调零,使影响减到最小。

6、安装应力对质量流量计准确度的影响。处理方法:a.流量计安装时应严格遵守安装规范。b.流量计安装完毕后,用手操器或在变送器界面调出“调零菜单”并记录出厂零点预设值,调零完毕后再观察此时零点值,前后两值要保证在一个数量级,如果两值之间差异较大,则说明安装应力太大,应重新安装。

7、油品密度与粘度对质量流量计准确度的影响。处理方法:流量计应使用在测量单一或密度差异不大的油品上,对用于大宗量油品交接的质量流量计必须采用在线实流标定,并配备在线密度计。

8、测量管损坏或腐蚀对质量流量计准确度的影响。处理方法:a.流量计前端安装相应的过滤器,防止异物进入;b.使用特殊材质的流量计。

有关质量流量计其他的故障排除,可以针对性的分析。

1.当发现显示仪表工作不正常时,可以到现场检查同一直观仪表的指示值,如果它们差别很大,则很可能是液体流量计系统出现故障。

2.在分析检查现场液体流量计系统故障之前,要向现场操作工人了解生产的负荷及原料的参数变化情况,查看故障仪表的记录曲线,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流量计的故障原因所在。

3.变化工艺参数时,发现记录曲线发生突变或跳到最大或最小,此时的故障也常在仪表系统。

4.故障出现以前仪表记录曲线一直表现正常,出现波动后记录曲线变得毫无规律或使系统难以控制,甚至连手动操作也不能控制,此时故障可能是工艺操作系统造成的。

总之,在分析现场流量计故障前,要比较透彻地了解相关仪表系统的生产过程、生产工艺情况及条件,甚至仪表系统的结构、特点、性能及参数要求等,这样就更容易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