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打印出来后很多CAD文字消失了怎么办?

楼主(2020-09-22):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完成图之后,经常需要将CAD图纸打印出来,但是有时候会出现在同样的图层、文字样式和颜色中预览打印后却只显示部分文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该如何解决呢?接下来就以浩辰CAD制图软件为例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CAD图纸打印后图纸中文字消失的解决办法吧!

打印效果和预览效果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首先确定一下是不是打印驱动或CAD图纸的问题。在浩辰CAD制图软件中用内置的dwg to pdf的驱动试一下,确实如此。

打印完PDF后,首先看哪些文字是打印出来的,哪些文字是没有打印出来的,然后在图中分别选中了一个可以打印和一个不能打印的文字,打开属性框(CTRL+1)。来看看他们有哪些共同属性,哪些不同的属性,如下图所示。

从属性框中可以看出两个文字是单行文字,图层相同,文字样式相同,只是宽度因子不同。其实从图面上也可以看出来文字的宽度不同,而且一个边界比较平滑,一个则能看到一些锯齿。

为了看到比属性框更多的信息,输入LILIST)命令,进一步查看一下这两个文字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从这里可以看到两个文字的宽度因子分别是10.9,可以打印出来的是0.9,尝试将宽度因子为1的宽度因子改为0.9,这些字就能打印出来了。但感觉这应该不是问题根源所在,而且也想不通为什么0.9就能打印出来,而1就打印不出来呢!

在上图中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文字样式的字体是simplex。字体名后面没有带shx,说明用的是操作系统的字体simplex.ttf,而不是CAD字体simplex.shx。跟CADsimplex.shx字体类似,simplex也只有单字体字符,不包含汉字,哪些汉字是如何显示出来的呢?

输入ST,打开文字样式对话框,发现这个文字样式设置的字体是simplex,“使用大字体”勾选框是灰的,而且右侧“字体样式”下拉列表被激活了,说明使用的是系统字体。这个字体不包括中文,国内几乎不可能有人这么设置字体,而图中的中文只所以能显示,是浩辰CAD制图软件采取了自动替换的策略,应该被替换成了宋体显示了。

我们选跟simplex类似的SHX字体试一下,就知道正常显示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在字体名列表中选一种其他的SHX文件,然后在选回simplex.shx,如果点“应用”按钮使用这种设置并关闭文字样式对话框,然后输入RE命令重生成图形,可以发现刚才那些汉字都变成了问号,这才是这种文字样式设置下中文的正常状态,如下图所示。

显然这张图的文字样式的数据有错误,本身样式设置是无法显示中文的,但浩辰CAD制图软件的自动替换蒙蔽了我们,使我们想不到是文字样式的问题。将文字样式修改成能显示汉字的字体,例如直接在字体列表里选择“新宋体”,或者勾选“使用大字体”后,大字体选择hztxt.shx,然后再打印,就完全正常了,所有文字都可以正常打印了。

以上就是关于浩辰CAD制图软件中打印CAD图纸后CAD文字无法全部显示的解决办法,大家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打印CAD图纸的时候要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