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的技术性特性有哪些

楼主(2020-09-22):
1、故障测试系统软件:可检测各种各样电线电缆的各种常见故障及同轴输出电力电缆和本地通话电缆线的引路、短路故障常见故障。可长度测量己知的一切电缆线中电磁波散播的速率。检测间距不小于16公里

2、相对路径信号产生器:輸出数据信号頻率30KHz,震荡方法,时断时续

3、探测仪:检测敏感度:50Ω内电阻的视频信号輸出300Hz数据信号,指定仪在保持輸出为2V、信杂比好于20:1的状况下键入数据信号不超10μv。输入阻抗:不小于1.2KΩ。

故障测试方式 :

故障测试一般分下列好多个流程:

最先摸透常见故障电缆线的基本情况:用摇表及万用表测量常见故障电缆线的接地电阻,并且用底压单脉冲精确测量电缆线的总长、是不是有断开、短路故障等。

第二、依据常见故障的详细情况明确适合的检测方法,精确测量电缆故障间距。一般人们把断开常见故障和电阻测量值在100Ω下列的电缆故障称之为低阻(引路)常见故障,选用底压单脉冲法检测,其他的常见故障选用冲闪法或直闪法。

第三、检测常见故障点周边电缆线铺设的相对路径及深层。

明确常见故障点的精确部位。检测前将电缆线首端和终端设备头的全部联线断掉。

检测系统软件的控制面板上带“键入震幅”和“偏移”2个旋纽,各自用于调节下一次取样的键入数据信号力度和波型的左右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