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_CLIENT使用问题

楼主(2020-09-22):
最近使用西门子的ModbusTCP通信,在使用MB Client指令时,在参数MB_DATA_PTR参数输入了用户自定义的地址(见附图),监控程序报错误代码80A3,但是在换成P#DB12.DBX0.0 WOR 50后,通信正常。

请问这个地方地址使用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是有要求的,这个是指针指向的地址,你要保证这个地址的大小大于你读取字节数量

网友A:
并且还要是绝对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且还要是绝对地址,


您好,我看这个接口的变量是Variant类型,我使用FB内的静态地址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要求的,这个是指针指向的地址,你要保证这个地址的大小大于你读取字节数量...



您好,存储的空间是等于实际要读取的地址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