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驱动器、步进电机接线方法

楼主(2020-09-22):
问一下,西门子SMART200/1200/1500型号的PLC 与 驱动器、步进电机的接线方法都是一样的吗?

特别是smart200 晶体管型和继电器型,接线方法是不是也都一样的?

我手里有个smart200 ,用不用接什么电阻?

步进电机的控制程序是怎样的?

是否有这种视频、电子书教程,可以分享分享

谢谢!

网友A:
有的,我记得在论坛之前有人上传过整套的资料,供给你下载。接线方式基本上差不多的,,,注意COM端

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1603/64044.html

根据以上的原著的贴子

 但是1200也是差不多的,做个向导接线。也是差不多

1200和步进驱动器的案例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201703/90584.html

SIMATIC S7-1200 PLC的运动控制功能示例程序 MC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201708/92383.html

网友A:
这是西门子官网的详细资料 1200方面的

这是西门子官网的详细资料 200smart 方面的

网友A:
首先你问题就有错误,继电器型的是不能输出高速脉冲的,这是常识,还有就是西门子输出都是高电平有效,公共端接0V。还有就是串电阻问题,主要取决于你步进驱动器能不能接受24V脉冲信号,如果是只能接受5V脉冲,那就需要串联一个2.2KΩ,0.25W的色环电阻。剩下的就是用向导去组态了,系统手册里面有具体编程方法,应该算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C:
什么品牌的PLC输出脉冲信号都需要选择晶体管输出,继电器的不可能输出很高的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