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PRO7指针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20-09-23):
各位大佬,请问有谁用过松下FPWINPRO7的指针指令,看手册讲得太笼统了,很难理解其意思。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获取指定输入变量的地址,然后配合相应的Funtion对实际项目中的待解问题求解。

网友B:
这玩意就是获取变量的地址,然后你用这个地址做其他的操作处理用。但是干嘛要用到指针这玩意干啥呢?现在的软件功能都这么厉害了,自己建个数组建个变量也挺简单直观的,用不着那么绕弯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