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三相)变频器端的空开选型问题。

楼主(2020-09-23):
实力求救!

     变频器前端的断路器如何选型?

     就单相西门子V20-0.75KW的变频器 ,额定输入电流10A, 额定输出电流4.2A。

      施耐德ATV312变频器 输入最大8A, 最大冲击电流10A,输出4.8A。

     如此情况下:我该如何选择断路器? 通常情况下。 两个满负荷 750W变频器 用10A的断路器也未看见跳闸。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做保护的断路器按额定电流选就行了,两个满负荷的750kw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也就3A多,10A肯定够了的

网友B:
你断路器应该选错了吧,是不是选了C型控制?需要选择D型控制断路器,动力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保护的断路器按额定电流选就行了,两个满负荷的750kw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也就3A多,10A肯定够了的...



我看不懂不 变频器说明书上的(220V 单相) 额定输入电流是 10 A. 按照 1.5 倍选,也得 16 A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断路器应该选错了吧,是不是选了C型控制?需要选择D型控制断路器,动力型...



D型是以前直接带动电机的, 现在是变频器控制电机, 用C型控制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首先,选断路器的误区,断路器不是保护变频器,是保护配电线路的。变频器出现故障,断路器保证故障不会扩大,不会烧坏供电线路;所以,断路器选择要在额定电流以上,比如你说的750W变频器,额定电流10A,选16A可以。核算断路器选择是否正确,要看供电线路的截面和上一级断路器的整定电流,保证不越级跳闸,不烧毁供电线路。选C型正确,因为变频器启动时,有限流电阻限制给电容的充电电流,没有电机启动的那样电流特性。

网友D:
选择应该是C型的,1.2-1.4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选断路器的误区,断路器不是保护变频器,是保护配电线路的。变频器出现故障,断路器保证故障不会扩大,不会烧坏供电线路;所以,断路器选择要在额定电流以上,比如你说的750W变频器,额定电流10A,选1...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F:
变频器、开关电源等等内部有整流储能电路,上电初始有N倍的冲击电流,也就是正常满载工作电流远小于上电初始电流!!一般大变频器上电冲击电流在6000mS会下降到额定值以下,小功率在1500mS就会下降到额定值以下,断路器都有延迟跳闸的(就是避开这种冲击电流),你这个按照标称电流选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开关电源等等内部有整流储能电路,上电初始有N倍的冲击电流,也就是正常满载工作电流远小于上电初始电流!!一般大变频器上电冲击电流在6000mS会下降到额定值以下,小功率在1500mS就会下降到额...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