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电缆识别仪的使用方法是什么

楼主(2020-09-23):
问题:带电电缆识别仪的使用方法是什么?

回答:
1. 带电电缆识别仪接线方法分为直连法和耦合法:     A、直连法只适用于不带电电缆的识别,     B、耦合法带电不带电都可以进行识别
2. 直连法:将待识别的电缆接地线断开,将仪器信号电流输出线(红夹子)     接任一好相,该相另一端接大地。信号电流回流线(黑夹子)接大地。
3. 识别方法:首先判断相位,以表头指针的初始摆幅为准,让电流顺着接 收钳指示的方向流过。如果是待识别的电缆,那么表头指针的初始摆动方向应该是向右。在相位判断过程中,如果出现多条电缆同相位的情况可以进行幅度对比,调整接收器灵敏度旋钮到合适位置,对幅度进行对比,幅度最大的就是待识别电缆。
4. 电缆识别仪耦合法:使待识别电缆两端与大地相连(通过芯线、屏蔽或者铠都可),构成闭合回路。调整接收器灵敏度旋钮到合适位置,对幅度进行对比,幅度最大的就是待识别电缆。
5. 应以相位判断为主,表针摆幅幅度为辅的判断方法。
6. 识别仪主机输出红色插座(夹子)应连接至待识别电缆的好相或绝缘值 相对高的一相,该相终端必须可靠接地。
7. 测试是通过大地构成回路的,所以电缆必须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