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特性测试的现场故障分析

楼主(2020-09-23):
   通过对仪器断口状态检测原理的分析,强龙电气得出结论,仪器是通过开关、接地和仪器断口构成回路,通过检测整个回路的通断来测试仪器的断口状态,也是通过此原理来测试开关的分合闸时间。一般来说,我们把高压开关的动/静触头接入测试仪的断口测试端,再把另一触头短接接地,仪器的信号就可以通过开关和大地跟仪器构成回路状态。

    在实际情况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没有退出远端接地的情况下,接入仪器的触头通过远端接地,我们又在另一触头边将其短接接地,这就会造成整个开关的动静触头无论开关处于何种状态,都通过接地处于短接状态,造成高压开关动特性测试仪无论怎么操作,都是显示开关处于合闸状态。

    对于这种故障,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法来解决。一是通过远接地控制,退出远接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远接地上保护的不一定只有一个开关,可能会有其它设备在运行,如果退出远接地就会出现程序方面的问题。二是更改接线。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将本要短接接地的触头短接之后不接地,而是直接接入仪器上的接地端子,这样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了,仪器的断口检测也都能恢复正常,测试也能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