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氏质量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及维护

楼主(2020-09-23):
嗨,这里是工控小管家,上期我们讲了质量流量计出现问题要怎么排查,今天我们带来的小知识是科里奥利式质量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和日常维护,目前市场上的质量流量计大多都是在科里奥利原理的基础上完成工作的,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它的原理到底是怎样的。

科氏质量流量计测量部分主要由弹性测量管、激振单元、拾振单元、闭环自激放大单元等组成。工作原理为:弹性激振单元维持以弹性测量管为主的敏感结构处于谐振状态,测量管作“弯曲主振动”;当质量流量流过振动的测量管时,所产生的“科氏效应”使测量管在上述“主振动”的基础上,产生直接与所流过的“质量流量”相关的“扭转副振动”;通过检测测量管的“复合振动”就可以直接得到流体的质量流量。显然,科氏质量流量计能够稳定、可靠地工作,关键是要保证处于理想的振动状态,即在实际应用中要抑制或尽可能减小其影响。

在质量流量计的安装过程中,如果流量计的传感器法兰与管道的中心轴没有对准(即传感器法兰与管道法兰不平行)或管道温度发生改变,管道所产生的应力会形成压力、扭力、拉力作用到质量流量计的测量管上,引起检测探头的不对称性或变形,从而导致零点漂移,造成计量误差。那么我们就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流量计安装时严格遵守规范。

2)流量计安装完毕后,调出“调零菜单”并记录出厂零点预设值,调零完毕后在观察此时零点值,如果两值之间差异较大(两值要保证在一个数量级),则说明安装应力较大,应重新安装。

质量流量计的维护也是经过不断地实践和摸索总结出的一套方法

1设备档案的建质量流量计的建档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做可以便于质量流量计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其中设备档案应尽可能包括质量流量计的安装地点、测量介质的名称、介质的工况参数、管道的口径、质量流量计的内部设定参数、正常流量、zui大流量等内容,以及每次检定的合格证书及日常检测、维修记录。

2零点调在质量流量计投入运行之前,要对流量计进行带压满管调零,步骤如下:

1)流量计安装完毕后,通电使质量流量计预热30min左右,在此期间,可以对流量计内参数核对、检查输出回路和调试网络数据采集等工作。

2)管路操作:依次开启表前和表后阀,关闭旁路阀,使测量介质在流量计内正常流通,待到流量稳定后,切断表后阀并确保无泄漏,此时一定要保证质量流量计内充满介质。

3)观察流量计的“活零点”是否稳定,在“活零点”稳定,并将小信号切除数值置零后,才能进行零点调校。

4)零点调校完毕后,开启表后阀,恢复管路正常运行。

3实现质量流量计网络数据监视中石化系统内部计量数据采集网络采用分布式采集工作站及服务器/客户机数据共享结构,数据采集分为仪表层、数据采集层和数据管理层三个层次,通过数采网对现场仪表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出现异常便能在*时间内发现,并能及时做出分析处理。

4零点跟零点稳定性是流量计重要的技术指标之一,因此在日常维护中要密切关注零点变化。

1)一般应每季度定期检查一次;2)在日常使用过程如遇工艺有大的调整(介质变化、压力变化、温度变化等),应立即检查零点变化情况,如超过生产厂家限定的指标,应重新调试零点。

5质量流量计故障排除的一般步

1)检查包括电源、信号接线是否正确

2)检查过程变量及内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3)通过变送器状态指示灯、状态报警以及自诊断结果初步判断故障原因

4)检查传感器线圈、RTD和核心处理器电阻

5)检查流量计安装场所附近是否有振动或电磁场干扰

6)检查及确定测量介质的物理状态是否变化,例如密度、粘度、团状流、气泡、杂质等

7)开启旁路,切断流量计通路,将流量计拆下,检查流量计是否堵塞、损坏以及管路是否畅通

8)将流量计重新检定,判断是否正常。如果以上步骤依然不能排除故障,与生产厂家。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有什么想了解的工控知识可以随时留言,持续更新,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