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HL问题

楼主(2020-09-23):
本人有一个项目在调试过程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台VFD015B21A的台达变频器控制1.1Kw的水泵,运行过程中只要实际频率超过45Hz,变频器就会报PHL欠相报警,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惑,问题点已经找出来了,是我们这边的供应商送来的变频器有问题,现已更换了同型号的新变频器已经没问题了。

网友A:
变频器报PHL表示电源欠相。是监测到输入的电源电压出现了问题,使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检查主电源端子是否全部连接完整;端子台螺丝是否都已紧固;三相电源是否很不平衡。只有解决了电源问题,变频器才不会报PH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报PHL表示电源欠相。是监测到输入的电源电压出现了问题,使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检查主电源端子是否全部连接完整;端子台螺丝是否都已紧固;三相电源是否很不平衡。只有解决了电源问题,变频器才不会报PH...



电源的问题已经有排查过了,都没有虚接的情况,也有测量电压,进线端220V稳定,从变频器出来到水泵各相间的电压只有190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gk2018062512445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变频器报PHL表示电源欠相。是监测到输入的电源电压出现了问题,使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检查主电源端子是否全部连接完整;...



单相220V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惑,问题点已经找出来了,是我们这边的供应商送来的变频器有问题,现已更换了同型号的新变频器已经没问题了。...



原来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D:
这样只能更好产品,才能确定是否电源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人y"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感谢大家的解惑,问题点已经找出来了,是我们这边的供应商送来的变频器有问题,现已更换了同型号的新变频器已经没问题了。...】进行回复:    ...



这个都是换的第二次,之前第一次换了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况,真的是太坑了我们这供应商

网友E:
引用 楼主:
"fighting2020"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透明人y"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感谢大家的解惑,问题点已经找出来了,是我们这边的供应商送来的变频...



哈哈哈,找个靠谱的供应商比死扣价格强多了

网友F:
有了多久?如果超过两年多则可能是母线电容发生了干涸,容量下降导致负载能力不足的。或者设计时所选的电容器容量就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了多久?如果超过两年多则可能是母线电容发生了干涸,容量下降导致负载能力不足的。或者设计时所选的电容器容量就偏小了。...



新的变频器都没用过,纯粹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G:
买东西还是要采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