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zidc定位安装杠杆和夹板的方法解析

楼主(2020-09-23):
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定位器进行调试与安装,我们就需要进行以下几项工作。比如:组装杠杆、在定位器上安装夹板和杠杆、把定位器安装在铸铁轭上或者安装在铸铁轭上等。那下边小编便为大家介绍下如何进行这些操作。

  组装杠杆的方法:

  1、把随动销与弹簧一起套在螺栓上。

  2、把塑料垫圈套在螺栓上,并用它压紧弹簧。

  3、把带有压紧后的弹簧的螺栓插入杠杆中的长方形孔,并用螺母和普通垫圈把它上紧在杠杆上所需的位置,杠杆上的刻度表示冲程范围的链接点。

  4、把普通垫圈套在螺丝上,把螺丝插入杠杆,并用螺母反接。

  在tzidc定位器上安装杠杆和夹板:

  1、把杠杆连接在tzidc后部的反馈轴上。因为反馈轴侧面的是平坦的,所以只可安装在一个位置。

  2、观察箭头标记,检查杠杆行程是否在操作范围以内。

  3、用手上紧杠杆上的反接螺母。

  4、为使定位器保持松动状态,需要用弯角支角支撑住预先装配的tzidc,使之贴住执行器,为便于确定用于弯角支架的tzidc孔,需要使而杠杆上的随动销进入随动导杆的状态。

  5、用弹簧垫圈、普通垫圈和螺丝把弯角支架上紧在定位器外壳上对应的孔中;如有可能,为保证运行过程中的直线性,应均匀地上紧螺丝。

  把tzidc定位器安装在铸铁轭上:用螺丝、普通垫圈把弯角支架上紧在铸铁轭上。

  把tzidc定位器安装在柱形轭上:1、把弯角支架保持在适当的位置处,贴住柱形轭;2、从柱形轭的内侧、穿过弯角支架上的穿孔,插入U形螺栓;3、套上普通垫圈、弹簧垫圈和螺母。用手均匀地上紧螺母。

  以上为大家介绍了tzidc定位器在进行调试与安装时,我们需要进行的以上操作,希望对大家在后期的使用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