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机接线注意事项

楼主(2020-09-23):
  防爆电机定子绕组的连接有Y形连接法和△形连接法两种,对于防爆电机究竟选用哪种连接方法,应该参照电机铭牌标识,防爆电机接线需注意以下事项:

  1、防爆电机接线方式与铭牌标注是否相同。

  2、防爆电机接线最好选用铜导线,不要用铝导线,避免化学锈蚀形成触摸不良而发热、打火,接头部位一定要保证接触良好并缠好绝缘胶带。

  3、防爆电机接线要结实,拧紧压线螺母,不要钩搭相接,避免形成虚接或断路。

防爆电机接线注意事项

  4、防爆电机用电缆供电时,电缆外部应加金属套管,且与接线盒密合。

  5、不要用绝缘性差的导线供电,接地线应紧固,避免掉落失掉接地维护效果。

  6、防爆电机接线盒扣好盖子,避免盒内发作的火花飞溅到外面而导致火灾。

  7、接线盒装好后检查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380/660Vzui小电气间隙10mm,爬电距离最小为18mm。1140V最小电气间隙18mm,爬电距离最小为30mm。

  8、接线盒的进线处是通过压紧橡胶圈密封的,这种结构的弱点是橡胶圈的老化,弹性失效,使电缆和橡胶圈的配合不一致。

  9、对于双出线口的接线盒,不用的出线口应有厚度不小于2mm的金属封片堵上,金属封片的外径与进出线装置出线孔内径尺寸应相近,以保证压盘或压紧螺母均匀地压紧密封圈,达到可靠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