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编程闭环运动控制

楼主(2020-09-23):
我现在的想法想用一个编码器实现对伺服的闭环控制,但是采集到的高速脉冲反馈达到我的设定值的时候,来停伺服,往往会过冲,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A:
这个好办啊, 比如你设定值10000pls停止,那么在0-8000pls采用一种速度,8000-10000pls采用另外一种速度。

网友B:
伺服看你用什么牌子,正常有全闭环功能,可以选择外接编码器或者光栅对伺服位置进行反馈控制,松下的就有,只是型号不一样,可以参考伺服说明书。另外就是楼上说的这个方法也行,然后就是当停住后差多少个脉冲你得补几个。还有一种就是你每次运动完成后自己做补偿,这个就有点耗费时间了,不然就是你自己按照速度和偏差做个算法出来进行数据处理。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啥时候积分能到100,下载不了

网友C(2021-04-13):
你得先理解,什么东西实现高速运动中马上停,什么停得住先,再去研究其它的,这和闭不环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