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电机是怎么改变磁通量来转动?

楼主(2020-09-23):
BLDC电机是一种高效率、可控性好、寿命长的优质电机。然而,为了发挥BLDC电机的功率,需要正确的控制。怎么操作?

内转子BLDC电机是典型的BLDC电机,其外观和内部结构。有刷DC电机(以下简称DC电机)在其转子上有线圈,在其外侧有永磁体。BLDC电机的转子上有永磁体,外部有线圈BLCD电机的转子没有线圈,是永磁体,不需要给转子通电。实现了无电刷型

与 DC电机相比, DC电机的控制更加困难。并非只需把电源线与马达连接在一起即可。即使是这么多的电缆,数量也是不同的。与“连接正极(+)和负极(-)电源”的方法不同。转子是永磁体,不能通电。没有电刷和换向器,使用寿命可以延长。

为了旋转BLDC电机,需要控制线圈的电流方向和定时。BLDC电机定子(线圈)和转子(永磁体)建模结果。想想用三个线圈虽然实际上有使用六个或更多线圈的情况,但在考虑原理的基础上,每120度放置一个线圈,使用三个线圈。电机将电(电压、电流)转化为机械旋转。BLDC电机如何旋转?

BLDC电机每120度放置一个线圈,总共放置三个线圈来控制通电相或线圈的电流。

BLDC马达使用3个线圈。这三个线圈通电后用来产生磁通量,分别命名为u、v、w,试着给线圈通电。线圈u(以下称为“线圈”)上的电流路径被记录为u相、v相和w相让我们来看看u相。U相通电时,会产生箭头方向的磁通量。

但实际上U、V、W的电缆都是相互连接的,不可能只给U相供电。在这种情况下,当从u相到W相通电时,u相和W相都会产生磁通量..u和w的两个磁通量合并成一个更大的磁通量永磁体将旋转,使得合成磁通量与中心永磁体(转子)的N极方向相同。

如果合成磁通量的方向改变,永磁体也会改变。根据永磁体的位置,U相、V相和W相的通电相被切换以改变合成磁通量的方向。如果连续进行该操作,合成的磁通量将旋转,从而产生磁场并旋转转子
通电相位和合成磁通量之间的关系。在本例中,如果通电模式按顺序从1变为6,合成磁通量将顺时针旋转。通过改变合成磁通量的方向和控制速度,可以控制转子的转速。将切换这6种通电模式,控制电机的控制方法称为“120度通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