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式双梁起重机的常见故障

楼主(2020-09-24):
靖江市起重设备厂

现在很多公司因为生产搬运效率不高,都会选择欧式双梁起重机进行搬运,欧式双梁起重机的种类介绍,我们都知道的欧式双梁起重机的工作效率比较高,人工没有办法完成企业的生产搬运效率,因此选择欧式双梁起重机设备。欧式双梁起重机作为搬运行业的代表,能够体现他的使用价值。它所具有的独立的连续工作能力与那个配套在不同行业设备上使用的特性受到众厂家的青睐。

1、电气故障。电气故障的内容很多,最常见的一般都是控制线松脱、接触器触点打弧烧焦等等。

2、机械故障。机械故障就相对简欧式双一些,一般都是机件老化,过度磨损等情况,更新零部件就可以。

3、起重机发作啃轨毛病后,应具体查看啃轨状况,并丈量各有关尺度,经过归纳剖析找出啃轨缘由,断定修补计划。

4、起重机在使用过程中,机械零部件不可避免的遵循磨损规律出现有形磨损,并引发故障。

5、制动故障:电气部件维修;更换制动衬套;更换主弹簧,按技术规定调整制动器。

6、制动器无法打开:清除障碍;调整主弹簧符合规格;调整或更换制动螺钉;更换线圈。

7、刹车衬里有焦炭和烟味,衬里磨损严重:调整刹车以达到平均间隙,当行驶时,衬里可以取下刹车轮;更换辅助弹簧;修理刹车轮的工作表面。

8、能量矩不稳定:调整同心度使其一致。

9、吊钩组落下:立即修复限位装置;严禁超载;更换新绳。

10、钩头歪斜旋转不灵巧:更换推力轴承。

11、减速器的周期性抖动和噪声:改变损坏的齿轮。

12、减速器在桥架上振动,声音太大:紧固螺栓,调整同心度,使之符合规格,加强支撑结构,增加刚度。

13、汽车行驶时打滑:调整轮轴上下位置,增加驱动轮的轮压,调整轨道高度差。

14、电机运行过热:放慢起重机的起动频率,放慢负载或根据任务类型更换电机。

15、电机运行过程中的振动:更换损坏的轴承。

16、掌握器在任务中发生卡阻状态:改换触头。

如今的欧式双梁起重机在我们的工厂企业有更多的应用,这也是它突出的性能导致的,所以欧式双梁起重机商家和企业不断的孕育而生,但是不同的型号的性能也是有差异的,如何更好的发挥它们的性能,更好的为我们的企业服务,所以掌握欧式双梁起重机常见的故障和维修手段措施十分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