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滑升门地磁感应故障排除

楼主(2020-09-24):
为了便于车辆通过工业滑升门,在安装时要设置地磁感应装置,这样当车压上地磁装置时,感应装置就会将信号反馈到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发出开、关门信号,从而使工业滑升门门体动作。地磁感应装置也会发生故障,当遭遇地磁感应故障时,该如何排除呢?

故障一:地磁感应探测环在不受控制下自行开关或红色发光二极管发光。

故障原因:

1、接地线故障。

2、第二探测环产生干扰。

3、当物体在表面移动时,探测环也会相应地移动。

排除方法:

1、 检查探测环、接地线,如有异常及时进行维修处理。

2、 若是探测环移动问题,需要检查探测环下的地面,然后重新进行校准。

3、检查到输出继电器开关时会产生电感,排除时需要用干扰抑制器来达到保护目的。

故障二:探测环持续闪动。

故障原因:双列直插或开关设定不确定。

排除方法:切断电源,移开壳子,更正双列直插或开关设置。

故障三:探测环闪动两次。

故障原因:探测环太大或太多导致出现绕组。

排除方法:更换探测环,减低绕组数目,重新进行校准,更改滑升门灵敏度开关,等大约3秒,然后将敏感度开关改回原先设定。如有必要,暂时切断电源约5秒。

故障四:探测环闪动三次。

故障原因:探测环太小或太小少绕组。

排除方法:更换旭峰工业滑升门探测环,增加绕组数目,重新校准。更改滑升门灵敏度开关,等大约3秒,然后将敏感度开关改回原先设定。如有必要,暂时切断电源约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