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如何进行维修和检查

楼主(2020-09-24):
 阀门定位器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对它进行定期的维护与检查,这样才可以延长其使用寿命。那下边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下定位器的注意事项以及维修检查。

  阀门定位器注意事项:

  1、在危险环境中打开接线盒时应先切断输入电流。

  2、使用定位器时超过指定的使用条件如环境温度、输入电流、气钰、电压等,会引起部件的消耗,将成为定位器不能正常动作的原因。

  3、在定位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应把接线盒盖和定位器盖给盖上。如果不使用定位器长期放置在室外时,需要将接线盒盖和定位器盖给盖上这样可以防止雨水渗漏。需要在湿度和温度高的环境时防止油污等凝集。

  4.定位器是精密仪器,在操作或运送过程中应小心。定位器受到撞击,震动会成为故障的原因。

  阀门定位器维修和检查:

  1.为避免安定化弹簧脱落或0型圈落掉,需要取下先导阀。

  2、每年检查一次定位器有无破损,如果0型圜或其它部件被损坏请更换新的部件。

  3、如果源压力不稳定,那么定位器有可能不能正常工作。请按期确认源空是否净化,净化系统有无问题。

  4.如固定喷嘴堵塞被炭等其它异物堵塞,那么请将先导阀拆卸后往先导阀自动/手动开关背面的孔注入高压空气来排出异物。若未能将异物排出,那么请用钢线导入喷嘴或50.2螺丝刀开通。通过解开固定螺丝而拔出自动/手动开关在结束后务必要把固定螺丝在装上。

网友A:
要是配上图片那就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