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这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09-24):
大神看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插入部件不显示全面,只显示外框,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有的人用部件,喜欢把2D删了,安装板布局直接用方框,因为这样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人用部件,喜欢把2D删了,安装板布局直接用方框,因为这样不卡...



我没有删除,只有几个是这样的,其余的都有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部件库有没有宏文件。

这个你选择了宏文件的格式了吗,ema格式的‘

网友C:
功能模板里面只做了线圈

网友D:
有的有,有的没有,检查一下楼上说的有没有做宏,另一个就是把设置里宏优先插入勾选上。

网友E:
零部件需要重新编辑了吧!

网友F(2020-11-25):
非常感谢,暂时下载不了,积分不够

网友G:
宏地址重新链接,关闭软件再打开。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