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0-09-24):
问题一:通电后显示屏不亮

解决方案:

(1) 检查电源。仪表供电分为220V AC、24V DC、12V DC;检查给仪表提供的电源是否与产品所需要的电压一致;

(2) 检查接线。仪表后接线端子板预留了220V(交流)与24V\12V(直流)接线端子。检查电源接线是否准确。要防止把220V电源接到24V端子上与24V电源接到220V端子上的情况;如果接线没有问题,还需要检查接线是否牢靠,防止虚接的情况出现;

(3) 检查屏幕连接。现在的屏幕通过连接线与信号板相连接,极少的情况下会出现连接线接触不良的情况。需要重新插拔连接线。这种情况偶尔会出现在震动大的安装环境中。

问题二:仪表上电,未通水的情况下有流量显示

解决方案:

(1) 仪表在上电的瞬间,会出现一个较小的流量,持续时间大概在15S~30S。这个流量值会不停的波动,流量数值有正有负。此种情况为正常情况,属于流量计开机时的自检行为。

(2) 仪表在空管时,流量计数值一直跳动。此种情况一般时空管报警阈值设置不合理或者空管报警禁止造成。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重新设置空管报警阈值,或者打开空管报警功能。

(3) 仪表所在管道里面有水且满管,但是流量计数据一致跳动。若跳动数据很小,可以通过小信号切除来解决问题。若跳动的数据量很大,一般情况下为客户现场接线出现问题,需要重新检查信号线与励磁线的接线方式是否准确。

安装案例:精细化工离不开的仪表服务应用案例

问题三:通过4-20mA电流信号采集到的数值与流量计上显示的数值不符合。

网友A:
可以收藏了,看看,以后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