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Ie-10C8

楼主(2020-09-24):
PXIe-10C8

    工业级4U PXIe/PXI测控机箱 GEN2  3Ux8

    •       系统插槽自动检测、识别3U高度的GEN1、GEN2 PXIe

    4_channel x 4的控制器(CPU)模块

    •       有源背板提供80Gb/s控制器端I/O,140Gb/s插槽端I/O数据交换

    能力,单槽I/O带宽 20Gb/s

    •       背板符合PICMG有关PXIe、PXI规范,符合3U标准尺寸,单槽供

    电功率可达60W

    •       机箱具有 1x系统插槽和 7x模块插槽,

    支持定制插件模块背向结构连接器应用

    •       机箱背板数据交换结构由三个直连的GEN2 PCIe x 4链路和四个交

    换的GEN2 PCIe x 4链路,两个4 槽PCI总线链路构成。可支持更

    灵活的测控应用

    •       机箱采用AC 110/220V电源接入,两块250W电源模块供电,或3块

    •       ATX电源供电,支持热插拔。提供Standby、+5V、+12V指示灯

    •       双风道前进风后出风散热设计,支持机箱上架堆叠应用

    规格:

    (参考)

    AC额定输入电压

    AC110/220V x 2

    AC最大输入功率

    250W x 2

    AC最大输入电流

    3.5A x 2

    DC +3.3 V输出

    最大电流36 A x 2

    DC +5 V输出

    最大电流25A x 2

    DC +12 V输出

    最大电流3.0A x 2

    DC -12 V输出

    最大电流0.5A x 2

    系统插槽功率

    最大功率75W

    外设插槽功率

    最大功率65W

    总线带宽

    系统插槽

    控制器端I/O Up to 80Gb/s

    外设插槽

    单槽I/O带宽 20Gb/s

    同步时钟

    CLK10

    槽与槽间最大偏差

    100   ps

    准确度

    ±25 ppm

    最大抖动

    5   ps

    PXI星型触发

    槽与槽间最大偏差100 ps,背板特性阻抗65 Ω ±10%

    PXI触发总线

    8bit BUS ,   10MHz/s,背板特性阻抗65 Ω ±10%

    风扇

    通过3100 cfm风扇强制空气循环(负压)

    插槽气流方向

    模块底部到顶部

    模块冷却进气口

    机箱前面底部

    模块冷却排气口

    机箱后部

    尺寸

    高度:177 mm,宽度:482mm,深度:368.1mm

    宽度                 482 mm

    深度                 588 mm

    材料

    铝板(片):AL5052;铝型材:AL6060 T6;螺钉和螺母条:碳钢

    工艺

    铝板(片):表面导电化学氧化;铝型材:表面阳极氧化;螺钉和螺母条:表面镀锌

    工作温度

    温度范围 -40 to 85 °C

    工作湿度

    湿度范围 10 to 90%,不凝结

    存储温度

    温度范围 55 to 100°C

    存储湿度

    湿度范围 5 to 95%,不凝结

    振动

    5 to 500 Hz, 0.2   grms

    冲击

    最大50g,半正弦,11ms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