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轴承温度高处理方案

楼主(2020-09-24):
  1、拆除外盖检查润滑脂量,润滑脂状态;

  2、拆除高压电机端盖、轴承套,检查轴承;

  3、拆除旧轴承,更换新轴承;

  4、装填润滑脂,整机合成;

  5、开机前手动转动转子,无明显顿挫感;

  6、开机前检测高压电机三相电阻、对地绝缘;

  7、开机运行,检测高压电机轴承温度等数据。

高压电机轴承温度高处理方案

  高压电机是指额定电压在1000V以上电动机,常使用的是6000V和10000V电压,由于国外的电网不同,也有3300V和6600V的电压等级。高压电机产生是由于电机功率与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成正比,因此低压电机功率增大到一定程度(如300KW/380V)电流受到导线的允许承受能力的限制就难以做大,或成本过高。需要通过提高电压实现大功率输出。高压电机优点是功率大,承受冲击能力强;缺点是惯性大,启动和制动都困难。

  高压电机可用于驱动各种不同机械之用。如压缩机、水泵、破碎机、切削机床、运输机械及其它设备,供矿山、机械工业、石油化工工业、发电机等各种工业中作原动机用。用以传动鼓风机、磨煤机、轧钢机、卷扬机的电动机应在订货时注明用途及技术要求,采用特殊的设计以保障可靠运行。根据实际而定方式:电机容量小于电源容量且1000KW以下的可直接启动,这时的冲击电流是额定值的3-6倍。为了防止冲击电流过大,对于大电机必须考虑减少启动电流的启动方式:有串电抗启动,变频启动,液力偶合器启动等多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