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原理图插入端子编号规则

楼主(2020-09-24):
EPLAN 插入端子时,为何横着拖会全部显示设备标识符,竖着拖放置就会第一个显示标识符,后面的不显示设备标识符,在哪里设置?

原理图中横向放置端子拖拽时,怎么有时设备标识符数字连续增加,端子名称都是1,有时设备标识符不变?如下图所示,想横向连续放置端子时,第一个端子出现设备标识符,后面的隐藏,端子名称自动连续增加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与设备编号规则有关,编号格式可以设定的。

网友B:
我的是横着拖没事。竖着拖不对

网友C(2021-09-15):
请问端子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用端子排导航器直接生成一组端子,放的时候就不会这个问题了

网友E(2022-06-01):
编号样式规则是什么呀

网友F:
导入设备标识符:与图框方向相符——横向放置连续,竖着放是独立设备标识符

导入设备标识符:图框方向的备选方案——竖向放置连续,横着放是独立设备标识符

楼主(2022-08-31):
引用 网友F:
导入设备标识符:与图框方向相符——横向放置连续,竖着放是独立设备标识符导入设备标识符:图框方向的备选方案——竖向放置连续,横着放是独立设备标识符...